[ThreadX全家桶] 弱弱的问一句rt1052有没有guix的驱动文件参考一下!

楼主(2020-07-21):
论坛里晃了一圈好像没有rt1052参考接口,类似这些文件 c  ,硬汉老师有没有啥资料呢!

网友A:
ThreadX的NXP,Atmel,ST等厂家案例下载(2020-05-2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92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readX的NXP,Atmel,ST等厂家案例下载(2020-05-2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好像没找到想要的,谢谢硬汉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找到想要的,谢谢硬汉老师!

rt1060不就能参考嘛。

网友A:
看1060就行,LCD部分和1052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1060就行,LCD部分和1052没区别。

不好意思我可能没说清楚,没看到rt的GUIX的示例!

网友:
我算扶了你了,人家都说了参考1060,不知道你是看不到吗?

https://github.com/azure-rtos/samples

Azure_RTOS_6.0_ATSAME54-XPRO_IAR_Samples_2020_05_17.zip (20.70MB)
Azure_RTOS_6.0_ATSAME54-XPRO_MPLab_Samples_2020_05_17.zip (26.36MB)
Azure_RTOS_6.0_MIMXRT1060_IAR_Samples_2020_05_17.zip (31.23MB)
Azure_RTOS_6.0_MIMXRT1060_MCUXpresso_Samples_2020_05_17.zip (111.13MB)
Azure_RTOS_6.0_STM32F746G-DISCO_IAR_Samples_2020_05_17.zip (54.18MB)
Azure_RTOS_6.0_STM32F746G-DISCO_STM32CubeIDE_Samples_2020_05_17.zip (234.68MB)
Azure_RTOS_6.0_STM32L475-DISCO_STM32CubeIDE_Samples_2020_05_17.zip (99.05MB)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可能没说清楚,没看到rt的GUIX的示例!

帮你看了,确实是没有GUIX的例子。

参考我这个里面的V5板子的移植吧,这个比较好参考,仅仅是给了显存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6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看了,确实是没有GUIX的例子。

参考我这个里面的V5板子的移植吧,这个比较好参考,仅仅是给了显存 ...

谢谢老师

网友B(2021-11-24):
请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

可以考虑仅给个显存地址,不做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仅给个显存地址,不做优化。

AT_NONCACHEABLE_SECTION_ALIGN( pixel_t s_psBufferLcd[2][LCD_PIXEL_HEIGHT][LCD_PIXEL_WIDTH], FRAME_BUFFER_ALIGN);
static uint32_t CurrentFrameBuffer = (uint32_t)s_psBufferLcd[0];
CurrentFrameBuffer 指向当前显存,我CurrentFrameBuffer给了还是不行。
主要第一次搞没经验,不知道是这里的问题还是其他细节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T_NONCACHEABLE_SECTION_ALIGN( pixel_t s_psBufferLcd[2][LCD_PIXEL_HEIGHT][LCD_PIXEL_WIDTH], FRAME_ ...

贴下你的接口文件完整代码,方便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下你的接口文件完整代码,方便的话。

GX_RECTANGLE    Limit;
GX_RECTANGLE    Copy;
ULONG           offset;
INT             copy_width;
INT             copy_height;

INT             row;
INT             frame_pitch_offset;

USHORT          *get;
USHORT          *put;

    gx_utility_rectangle_define(&Limit, 0, 0,
                                canvas->gx_canvas_x_resolution - 1,
                                canvas->gx_canvas_y_resolution - 1);

    // 切换可见帧:
    visible_frame ^= 1;
    int working_frame = visible_frame ^ 0x01;

    LCD_FillFrameBuffer(s_psBufferLcd[1U]);

    ELCDIF_SetNextBufferAddr(LCDIF, (uint32_t) s_psBufferLcd[visible_frame]);/* 设置ELCDIF的下一个缓冲区地址 */
    canvas ->gx_canvas_memory = (ULONG *) s_psBufferLcd[working_frame];

    // 等待硬件完成当前帧:

    gx_frame_done = GX_FALSE;
    while(!gx_frame_done)
    {
    }

    /* 从新可见框架复制到新工作框架 */

    if (gx_utility_rectangle_overlap_detect(&Limit, &canvas->gx_canvas_dirty_area, &Copy))
    {
        /* 将修改部分从可见框架复制到工作框架 */
        copy_width = Copy.gx_rectangle_right - Copy.gx_rectangle_left + 1;
        copy_height = Copy.gx_rectangle_bottom - Copy.gx_rectangle_top + 1;

        offset = Copy.gx_rectangle_top * canvas -> gx_canvas_x_resolution;
        offset += Copy.gx_rectangle_left;

        get = (USHORT *)s_psBufferLcd[visible_frame];
        get += offset;

        // 通过dirty rect pos进行偏移
        put = (USHORT *)canvas->gx_canvas_memory;

        // 按画布偏移进行偏移:
        offset = (canvas->gx_canvas_display_offset_y + Copy.gx_rectangle_top) * canvas->gx_canvas_x_resolution;
        offset += canvas->gx_canvas_display_offset_x + Copy.gx_rectangle_left;
        put += offset;

        frame_pitch_offset = canvas -> gx_canvas_x_resolution;

        for(row = 0; row < copy_height; row++)
        {
            memcpy(put, get, copy_width * 2);
            put += frame_pitch_offset;
            get += frame_pitch_offset;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下你的接口文件完整代码,方便的话。

代码已贴出,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