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GD25Q64替代W25Q64问题

楼主(2020-07-21):
目前使用GD25Q64替代W25Q64,在W25Q64代码的基础上对ID进行修改,发现GD25Q64的ID读取异常,其它操作也都不正常,查看手册,发现GD25q64的指令及操作与W25q64没有不同,有调试过的前辈请帮忙指点;
另外,W25Q64的代码也有不明白的一个点,就是0x38指令(ENTERQSPIMODE),这条指令并没有在其手册查找,只看到QE置1,请教这个指令是从哪里查到的;而且调试没有这个指令是无法正常调试的。

楼主:
谢设备硬汉哥,可能是我的资料有问题,但GD25Q64的手册没有看到这样的指令,目前看就是转为QSPI后出现了问题

网友A(2023-12-12):
引用 楼主:
谢设备硬汉哥,可能是我的资料有问题,但GD25Q64的手册没有看到这样的指令,目前看就是转为QSPI后出现了 ...

你好,我想问一下,GD25Q64是怎么开启QSPI模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GD25Q64是怎么开启QSPI模式的啊

直接调用对应的指令即可

网友:
看你的芯片尾缀是什么,FV和JV是两种不同的芯片,时序上是有点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