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请教C-Stat选中哪条规则能检查出If条件里用了赋值?

楼主(2020-07-21):
多人协作的项目,最近Debug半天定位问题,发现有人在if()条件判断误用了赋值,造成255分之1的概率出错。
希望通过静态规则检查出来,请教?

网友A:
判断if(xxxx = 1)这类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if(xxxx = 1)这类错误吗

是的。CheckSum误用了赋值,只要它不为零就判True,很隐蔽。

网友B:
我发现都是编译器自带的啊?? mdk,qt都会出现警告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都是编译器自带的啊?? mdk,qt都会出现警告信息。

不止一个条件的那种,试了下多条件的GCC也没报警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止一个条件的那种,试了下多条件的GCC也没报警告

有没有几个简单的函数语句,我在Embedded Studio上试试,他也有静态检测机制。

楼主: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int.h>

short checksum = 0x55AA;

int main(void)
{
    uint8_t *byte = (uint8_t *)&checksum;
    if((byte[1] == 0x55) && (byte[0]  = 0x55))
    {
        puts("Check sum passed.");
    }
    if(byte[0]  = 0x55) {
        puts("Hello World!");
    }
    return 0;
}

网友:
使用Embedded Studio测试了,直接编译不会有任何错误提示。

但运行代码分析,会提示这个问题

网友A:
同样的代码,使用MDK AC6,只能检测到一个

而是MDK AC5,两个都可以检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代码,使用MDK AC6,只能检测到一个

,最新的编译器是又快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