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_open返回FR_TIMEOUT

楼主(2020-07-22):
程序最初时没有问题,但是在程序中的一个文件改了他的结构体的参数,运行一段时间再打开任意文件,都会返回FR_TIMEOUT的返回值,比如改变宏定义MAX_HISDATA_STORE_DAY 30 -> 31,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
或者在这个结构体中加入一个参数也是会出现这个现象,一开始怀疑是文件系统对于一次的文件写入有限制,但是我删除这个HISDATA_METER_DAY_MAP结构体的MeterHisDayData参数时,添加一个uint8_t HisDataHourStart;的参数,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数组在系统中已经写定了,出现任何改变都会导致文件系统读不出来,返回超时。追踪程序都会在chk_mounted()函数下的ENTER_FF函数中返回超时

网友A:
你的应用部分代码怎么实现的,方便的话,发个简单示意部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应用部分代码怎么实现的,方便的话,发个简单示意部分即可。

这是几个截图

某一个任务中的某一个f_open

某一个任务中的某一个f_open

创建文件夹,及下面的配置

创建文件夹,及下面的配置

文件系统挂载和打开用户文件

文件系统挂载和打开用户文件

系统启动流程

系统启动流程

网友A:
换一种实现方式,f_mount, f_open以后,不要再f_close和卸载

直接f_wrtie配合f_syn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种实现方式,f_mount, f_open以后,不要再f_close和卸载

直接f_wrtie配合f_sync

好的,谢谢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