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RGB屏带有串口(I2C或者SPI),程序需要通过串口设置参数,然后在配置颜色格式/LTDC时序设置等设置。

楼主(2020-07-22):
问一个比较菜的问题,这种屏和直接设置LTDC时序配置的屏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还需要通过串口配置LCD的各种参数?

网友A:
这个看下你所用显示的手册即可,看看这些口都可以配置那些参数。
那些功能是仅有RGB接口屏所不具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下你所用显示的手册即可,看看这些口都可以配置那些参数。
那些功能是仅有RGB接口屏所不具备的。

...

1595431341(1).png 就是这类参数,我就好奇为什么有些RGB屏需要配置这类参数,有些不需要。关键是这些参数 供应商提供 最后的显示效果就不怎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类参数,我就好奇为什么有些RGB屏需要配置这类参数,有些不需要。关键是这些参数 供应商提供 最后 ...

这个问题,之前坛友咨询过,貌似和你的屏是一样的,先SPI接口配置,然后再当RGB接口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之前坛友咨询过,貌似和你的屏是一样的,先SPI接口配置,然后再当RGB接口屏使用。

那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