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如何提高gpio操作外部器件的可靠性

楼主(2020-07-22):
今天用stm32的gpio来关闭外部的电磁阀,但是发现单片机有发送关闭的指令,但是实际没有关,再次测试,又可以关闭,是不是电气干扰,请问硬汉有没有方法可以提高关闭操作的可靠性?

网友:
这种的建议先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第1次关闭不成功。

楼主:
因为我在书上看到过,会出现你gpio关了,但是硬件由于电器干扰没有关,所以书上说多关几次,保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在书上看到过,会出现你gpio关了,但是硬件由于电器干扰没有关,所以书上说多关几次,保险的

不合理,你要管理多少次,100次都没有关闭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你要管理多少次,100次都没有关闭成功呢?

那就无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