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脑USB通讯USB联机线方案推荐吗

楼主(2020-07-22):
有个应用多台电脑(至少4台)通过USB接口通信,任意电脑之间可以直接进行数据传输。有没有这样的方案推荐推荐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忘了回复了。

电脑端的USB口貌似不能做从机吧,不能的话,得整个转接板了。

网友A:
搜到了个解决方案,比较简单,买个USB对拷线。

下面这个是绿联的。
https://www.lulian.cn/news/277-cn.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到了个解决方案,比较简单,买个USB对拷线。

下面这个是绿联的。

谢谢硬汉,这个我看过了,就是一对一的,用的是台湾OTI2211的方案,我想找个能网状链接通信的,就是至少4台机联机任意之间通信。

网友:
4个USB转以太网Dongle再加一个USB供电的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