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串口IAP升级时候,怎么进行加密保护代码安全性呢?

楼主(2020-07-23):
如果把生成的bin文件直接通过串口传给bootloader,然后覆盖原来代码,直接启动是不是存在风险?
可以进行某中协议或者加密软件进行加密吗?

网友A:
是的,直接覆盖风险很高,你的APP更新时死机就麻烦了。
可以考虑搞个双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直接覆盖风险很高,你的APP更新时死机就麻烦了。
可以考虑搞个双备份。

外部一般都有外部的flash,如果先通过app将代码储存到外部flash,再跳到bootloader,之后进行检验,成功之后再覆盖呢?效果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直接覆盖风险很高,你的APP更新时死机就麻烦了。
可以考虑搞个双备份。

在freertos下进行系统IAP升级的时候,当进入到代码拷贝接收和代码覆盖阶段,应该关闭哪些外部事件才能保证不被打断呢?
除了关闭硬件定时器,硬件中断还需要关闭哪些东西呢?

网友B:
bootloader 里校验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 里校验APP

可以对mdk生成的bin文件加进行一些CRC检验,然后bootloader里面收到以后进行解析验证,验证完成功后再进行拷贝复制到flash,这样可以实现。

网友(2021-01-10):
我的做法是把出厂固件先放到flash,app执行FTP下载最新固件,通过crc32算法校验数据完整性,检验无误后直接跳转bootload,在bootload中只做擦写flash,如果升级失败,开机按下按键,强制恢复出厂设置,当然也可以在升级失败后再次擦写flash(擦除成功后自定义变量保存本次擦写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