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 求单片机去检测三相交流电的电压和电流的硬件及软件处理方案?

楼主(2020-07-23):
市面上有现成的方案,通过交流电流互感器将电流转变成电压在用Ad采集,进行处理得到实际的三相交流电。
也有通过现成模块去采集,单片机只需要去通过串口读取数据即可。但是这种无法集成?求一套可以检测的电路
可以打pcb板,回来验证的。

网友A:
AD7606直接采集互感器输出,简单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7606直接采集互感器输出,简单易用。

需要在互感器后面加一个放大电路吗?运放之类的,将互感器输出的电压进行放大呢?还是直接接到ad哪一个效果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在互感器后面加一个放大电路吗?运放之类的,将互感器输出的电压进行放大呢?还是直接接到ad哪一个效 ...

AD7606自带模拟前端,无需用户外置。

网友(2020-12-24):
弄个计量芯片嘛,多简单的,连计算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7606直接采集互感器输出,简单易用。

硬汉大佬,计划用AD7606做IEPE传感器的采集,有没有思路,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SSP1837 内置时钟单相插座表计量电路  直接读取脉冲频率
ATT7053AU
还有其他的可以到立创商城搜索 计量芯片 单相

网友(2021-06-12):
HT7038可以关注下,电力仪表上很多都用这个。电压,电流,有功,无功,电能等电参都可以

网友:
假如楼主要很准(±0.2%),使用计量芯片简单点,比如楼上推荐的钜泉的。
只是想要1%左右的RMS值,使用12位或16位ADC芯片自带的多路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