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STM32H7 LWIP UDP超过1472字节连续多发几包跑飞?

楼主(2020-07-23):
STM32H7 LWIP UDP超过1472连续多发几包跑飞?

上位机工具UDP每次发送<=1472字节定时10ms间隔发送每问题,只要超过1472发几包就进入HardFault_Handler 中断了。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要修改什么地方? 但是我的TCP没这个现象!

网友A:
用BSD Socket还是什么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SD Socket还是什么方式。

err_t lwip_server_udp_connect_init(unsigned short src_port, unsigned char *des_ip, unsigned short des_port)
{
     err_t err=0;

     IP4_ADDR(&lwip_server_udp_rev_addr, des_ip[0], des_ip[1], des_ip[2], des_ip[3]);
     lwip_server_udp_rev_port = des_port;

     lwip_server_udp_close();
     lwip_server_udp_pcb = udp_new();
     if (lwip_server_udp_pcb)
     {
         err = udp_bind(lwip_server_udp_pcb, IP_ADDR_ANY, src_port);
         udp_recv(lwip_server_udp_pcb, lwip_server_udp_rev, NULL);
     }
     return err;
}
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err_t lwip_server_udp_connect_init(unsigned short src_port, unsigned char *des_ip, unsigned short  ...

查下这个函数 udp_recv是否支持多帧接收,如果支持,那就是程序设计问题了,排查下什么原因造成的。

还是不好使,就小于一帧最大值分批传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