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 plus flash断点可以很多个吗?

楼主(2020-07-23):
买了个200块的jlink plus,说是全功能
我这边测试,jlink v11,确实比之前的好用些,但打断点超过6个,会有弹窗 "Jlink reprogramming flash“ 然后就卡住了
弄成5个、6个断点就没问题,

正版的jlink plus,flash断点可以弄很多个,比如十几个吗?

网友A:
RAM中调试是不限制断点数量的,而Flash中调试有硬件断点和软件断点之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84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中调试是不限制断点数量的,而Flash中调试有硬件断点和软件断点之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这个我看过,不过我看jlink plus、Edu都是有个 Unlimited Flash Breakpoint

我看Segger也是说
The J-Link software reprograms a sector of the flash to set or clear a breakpoint.

不过没用过正版的jlink,不知道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过,不过我看jlink plus、Edu都是有个 Unlimited Flash Breakpoint

我看Segger也是说

正版的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过,不过我看jlink plus、Edu都是有个 Unlimited Flash Breakpoint

我看Segger也是说

你可以用SEGGER自家的Ozone试试。

网友:
J-Link's "Unlimited flash breakpoints" works in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lash, even memory mapped QSPI flashes!

引自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flash-breakpoints/

网友:
用Flash Breakpoints可以不受硬件断点限制,锦上添花的功能

楼主:
嗯,我这边jlink页面也显示FlashBP,但就是卡住了,调试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跟上电初始化时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