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uCOS的消息邮箱中增加一个 float的变量浮点数问题

楼主(2020-07-24):
我在V4的UCOS的消息邮箱例程中增加一个 float的变量  每次增加0.01  并且打印结果如下
0.700000
0.710000
0.720000
0.730000
0.740000
0.750000
0.760000
0.770000
0.780000
0.790000
0.800000
0.810000
0.820000
0.830000
0.839999
0.849999
到0.83的时候就出错了 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上传你的工程看下。

楼主:
我的打印口是串口2

网友A:
看了下你的问题,再看了下工程,这个不是出错了,这是浮点数精度问题。

F1那种不带硬件FPU的,从0.830000 到 0.839999是可以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你的问题,再看了下工程,这个不是出错了,这是浮点数精度问题。

F1那种不带硬件FPU的,从0.83000 ...

好的  谢谢解惑

楼主:
还有为什么输出控制不了灯,我的是PA15,调试发现有在翻转了,但是实际没变化,灯是正常的,裸机的时候可以亮的

网友:
然就是你在我们的例子基础上添加了
任务栈空间的8字节对齐,这个是个治标不治本的错误处理办法。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在这里,我们的程序里面已经做处理了,这里做了8字节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