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现在网上各种uCOS的移植工程,没有把握住栈空间8字节对齐的精髓

楼主(2020-07-24):
很多人喜欢这么干,实现栈空间的8字节对齐,这个是个治标不治本的错误处理办法。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在这里,在这里实现,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为甚要做8字节对齐,如果不对齐的话,用户做浮点运算和64bit数据运算会有任务,网上各种问题里面最常见的就是printf打印浮点问题。

当然造成printf浮点问题的,除了8字节对齐还有硬件FPU的移植。

楼主:
基于V5,V6和V7的最新版uCOS-III V3.08.00程序模板,含MDK和IAR两个版本,支持uC/Probe(2020-03-1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918

基于V5,V6和V7的最新版uCOS-II V2.93.00程序模板,含MDK和IAR两个版本,支持uC/Probe(2020-03-2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928

网友A:
ucos中的那句话是怎么保证8字节对齐的呢?

网友:
感谢  之前学习没注意到这个

网友:
受教了,感谢感谢

网友:
感谢,原来一直这样处理。请老大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中的那句话是怎么保证8字节对齐的呢?

8字节对齐就是地址对8求余为0,这里直接屏蔽低3个bit,即设置低3bit为0,这样对8求余必定为0

网友B:
那原本传递进来的地址不是8字节对齐的,函数里面这么处理了,会不会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原本传递进来的地址不是8字节对齐的,函数里面这么处理了,会不会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了?

这个是任务初始化阶段做的栈空间初始化。这样的话,传递进来的是不是8字节对齐都没有关系,这里会做专门的8字节对齐处理。

网友C(2020-11-05):
那如果定义一个大数组,stm32中,默认是几个字节对齐?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定义一个大数组,stm32中,默认是几个字节对齐?
谢谢

MDK中全局变量的数据对齐问题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511&fromuid=58

网友(2023-08-12):
昨天调试程序遇到浮点数问题,折腾了一天才知道是以前用的裸机系统没问题现在用的UCOS没有做8字节对齐,还以为是内存不够导致内存空间错乱了,现在8字节对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