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编程常用的单词缩写。

楼主(2020-07-24):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版本,请一并回复上传。 感谢!

网友:
谢谢分享:

描述        缩写词
Addition        Add
Accumulator        Acc
Address        Addr
Action        Act
Active        Act
Amplitude        Amp
Analog Input        AI
Anolog I/O        AIO
All        All
Alarm        Alm
Allocate        Alloc
Analog Output        AO
Apparent        App
Argument        Arg
Arrange        Arrng
Array        Array
Assemble        Asm
Attribute        Attrib
Bar        Bar
Bit        Bit
Block        Blk
Buffer        Buf
Button        Btn
Bypass        Bypass
Calibration        Cal
Calculate        Calc
Configuration        Cfg
Channel        Ch
Change        Chg
Check        Chk
Clock        Clk
Clear        Clr
Clear Screen        Cls
Command        Cmd
Compare        Cmp
Complete        Comp
Count        Cnt
Counter        Ctr
Column        Col
Communication        Comm
Connect        Con
Construct        Cons
Control        Ctrl
Context        Ctx
Convert        Conv
Copy        Cp
Current        Cur
Cursor        Csr
Control Word        CW
Date        Date
Day        Day
Debounce        Debounce
Decrease        Dec
Decimal        Dec
Decode        Decode
Define        Def
Degree        Deg
Delete        Del
Destination        Dst
Descriptor        Desc
Device        Dev
Discrete Input        DI
Digit        Dig
Discrete I/O        DIO
Discrete Output(s)        DO
Disable        Dis
Display        Disp
Discovery        Disc
Division        Div
Divisor/Division        Div
Delay        Dly
Day-of-week        DOW
Down        Down
Dummy        Dummy
Dynamic        Dyn
Edge        Edge
Effective        Eff
Electric        Elec
Empty        Empty
Enable        En
Engine        Eng
Enter        Enter
Entries        Entries
Equivalent        Equiv
Error(s)        Err
Ethernet        Eth
Engineering Units        EU
Event(s)        Event
Extension        Ext
Exit        Exit
Exception        Exc
Expiration        Exp
Exponent        Exp
Field        Fld
Flag        Flag
Flush        Flush
Function(s)        Fnct
Format        Format
Fraction        Fract
Free        Free
Frequency        Freq
Full        Full
Gain        Gain
Get        Get
Generate        Gen
Group(s)        Grp
Handler        Handler
Harmonic        Harm
Hexadecimal        Hex
High        Hi
History        Hist
Hit        Hit
High Priority Task        HPT
Hour(s)        Hr
I.D.        Id
Idle        Idle
Impulse        Imp
Input(s)        In
Initialization        Init
Initialize        Init
Instruction        Instr
Interrupt        Int
Invert        Inv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SR
Index        Ix
Key        Key
Keyboard        Key
Length        Len
Limit        Lim
List        List
Low        Lo
Lower        Le
Lowest        Lo
Lock        Lock
Low Priority Task        LTP
Magnitude        Mag
Mantissa        Man
Manual        Man
Manufacture        Mfg
Maximum        Max
Mailbox        Mbox
Minimum        Min
Mode        Mode
Month        Month
Move        Mov
Message        Msg
Measure        Meas
Mask        Msk
Multiplication        Mul
Multiplex        Mux
Make        Mk
Negative        Neg
Number of        Num
Nesting        Nesting
Neutral        Neut
New        New
Next        Next
Offset        Offset
Old        Old
Operation System        OS
Optimize        Opt
Original        Orig
Output        Out
Overflow        Ovf
Package        Pkg
Parameter        Param
Pass        Pass
Performance        Perf
Period        Per
Phase        Ph
Port        Port
Position        Pos
Positive        Pos
Power        Pwr
Previous        Prev
Priority        Prio
Printer        Prt
process        Proc
Product        Prod
Protocol        Prot
Pointer        Ptr
Put        Put
Queue        Q
Quality        Qlty
Quarter        Quar
Raw        Raw
Reactive        React
Recall        Rcl
Rectangle        Rect
Read        Rd
Ready        Rdy
Reference        Ref
Register        Reg
Request        Req
Reset        Reset
Reserve        Resv
Resume        Resume
Response        Resp
Return        Rtn
Reverse        Revs
Ring        Ring
Row        Row
Repeat        Rpt
Real-Time        RT
Running        Running
Receive        Rx
Sample        Smp
Scale        Scale
Scale Factor        SF
Scaling        Scaling
Scan        Scan
Schedule        Sched
Scheduler        Sched
Screen        Scr
Second(s)        Sec
Segment(s)        Seg
Select        Sel
Semaphore        Sem
Sequence        Seq
Server        Svr
Set        Set
Setting        Setting
Signal        Sig
Size        Size
Seven-segments        SS
Sourse        Src
Start        Start
Statistic(s)        Stat
Status        Stat
Stack        Stk
Standard        Std
Stop        Stop
String        Str
Subtraction        Sub
Suspend        Suspend
Switch        Sw
Synchronize        Synch
System        Syst
Task        Task
Table        Tbl
Threshold        Th
Tick        Tick
Time        Time
Timer        Tmr
Toggle        Tgl
Total        Tot
Trigger        Trig
Time-stamp        TS
Timeout        TO
Unlock        Unlock
Up        Up
Update        Update
Utility        Util
Value        Val
Vector        Vect
Version        Ver
Variable        Var
Visible        Vis
Voltage        Vol
Watchdog        Wdog
Write        Wr
Year        Year

网友:
老了,EXTI和EXIT,我经常记混

网友A:
中文变量,秒杀一切, IAR+UTF8编码, 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文变量,秒杀一切, IAR+UTF8编码, 你值得拥有

这个玩的溜。

网友A:
需要看几年前的代码, 或者别的人代码时, 相信我, 没有什么别中文的变量和函数名更痛快的事情了.
IAR支持比较好了, MDK好像也行, 但是没怎么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几年前的代码, 或者别的人代码时, 相信我, 没有什么别中文的变量和函数名更痛快的事情了.
IAR支持 ...

测试了下,编译没有识别,已经将源码文件设置为UTF-8。

IAR用的8.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文变量,秒杀一切, IAR+UTF8编码, 你值得拥有

我回头看了一下你的ID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下,编译没有识别,已经将源码文件设置为UTF-8。

IAR用的8.30

我找了一个电脑,全新安装IAR8.30.1, 不需要任何特别设置, 源代码文件需要UTF8 with BOM ,一定要带BOM才可以.

上传一个转码小软件,可以方便的批量转换, 或者VSCODE点击一下使用编码保存,选择UTF8 with BOM也可以.
ST的cube生成的代码是不带bom的,因此如果在生成的代码中使用中文变量, 需要注意.

文件编码批量转换.exe

网友:
目前中文变量和函数名, 在编译和调试的时候都是正常显示的.
已知的问题, 调试时,枚举变量名称显示正常, 但是变量的值显示会乱码, 原因未知
VSCODE, 本体和插件的版本更新太快, 而且各种设置选项也不太会用, 这种情况下, 中文函数的折叠不太好, 一部分中文函数不能从函数名开始完全折叠,一部分可以完全折叠, 原因未知.
自动补全时好时坏, 这个应该是我的设置没弄好.
其他的编辑器SI,SUB,NOTEPAD没有测试过. IAR自带的编辑器几乎不用,没注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了一个电脑,全新安装IAR8.30.1, 不需要任何特别设置, 源代码文件需要UTF8 with BOM ,一定要带BOM才可 ...

谢谢。

网友C:
MDK5.31+UTF8 with BOM,一般变量带有中文的可以正常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C:
MDK5.31+UTF8 with BOM,一般变量带有中文的可以正常编译。

准备也体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K5.31+UTF8 with BOM,一般变量带有中文的可以正常编译。

MDK5.29 定义中文变量失败。。。。
c文件没有UTF8 with bom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