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像素时钟怎么配置成9Mhz?

楼主(2020-07-24):
ltdc像素时钟怎么配置成9Mhz?RCC_PLLSAIConfig(x,x,x);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x);

网友:
XTAL/M*N/Q/R=9M

网友:
先CubeMX配置一个

网友A:
然后落实到库上,即:
PLLSAI_N = 144(可取范围50-432),
PLLSAI_R = 2 (可取数值范围2-7),
RCC_PLLSAIDivR = 8(可以是2分频,4分频,8分频和16分频):

RCC_PLLSAIConfig(144, 2,  2);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落实到库上,即:
PLLSAI_N = 144(可取范围50-432),
PLLSAI_R = 2 (可取数值范围2-7),

RCC_PLLSAIConfig(144, 2,  2);第一个参数和第三个参数是N和R,中间的怎么确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RCC_PLLSAIConfig(144, 2,  2);第一个参数和第三个参数是N和R,中间的怎么确定呢

中间的值与LTDC无关,是SAI音频使用的。

网友:
你可以用cubemx设置好了时钟,生成代码了,然后再把时钟那部分代码复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