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基于BootLoader方式实现的USB DFU和串口IAP,无boot引脚的情况下,覆盖了启动代码怎么办

楼主(2020-07-25):
由来:

STM32的系统boot,支持串口,CAN,USB,I2C等程序下载。

现在是上电后直接跳转到系统boot,这样就不需要用户自己写boot了。

教程:

V5和V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55

V7: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解决办法:

就跟大家自己制作boot和app代码一样,可以通过STM32CubeProg将代码下载到系统APP地址,这也就没有覆盖boot跳转代码的问题了。

案例和操作说明:

基于系统bootloader + 用户boot + APP的实现方案模板例子和简易操作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017

网友A:
我还以为教程里有了具体使用方法,找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教程里有了具体使用方法,找了半天

就是CubeProg下载程序到Flash指定位置,这个会不,就是你下载的指定就行了,你的boot程序可以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也可以跳转到AP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CubeProg下载程序到Flash指定位置,这个会不,就是你下载的指定就行了,你的boot程序可以跳转到系统b ...

嗯嗯,看了一会就理解了,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看了一会就理解了,谢谢版主

基于系统bootloader + 用户boot + APP的实现方案模板例子和简易操作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017&fromuid=58

网友B(2021-04-14):
我将V7的也就是stm32f429的 JumpToBootloader,放到我的项目里,打算用芯片的loader,但是过了几秒钟就重启了,是怎么回事,硬汉兄?芯片是一样的,STM32CubeProgm串口连不到loader,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1FFF0000; /* STM32F4μÄÏμí3BootLoaderμØÖ· */
地址是看哪个手册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将V7的也就是stm32f429的 JumpToBootloader,放到我的项目里,打算用芯片的loader,但是过了几秒钟就重启 ...

F429也做例子了,你看下对应的例子:

【安富莱】V6,V5开发板用户手册,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库的框架学习,授人以渔,更新至50章(2021-02-22)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255&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楼主:
F429也做例子了,你看下对应的例子:

【安富莱】V6,V5开发板用户手册,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库 ...

https://www.cnblogs.com/armfly/p/13373098.html 里面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1FF0980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255&fromuid=58  V6的的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1FFF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nblogs.com/armfly/p/13373098.html 里面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1FF09800;

http:/ ...

下载例子,以实际例子里面的为准,有时候教程在各个开发板之间复制粘贴容易搞错。

网友C(2021-07-04):
F103 仿照V6的程序 使用STM32CubeProg实现串口IAP,除了BootAddr要改,还要修改哪些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F103 仿照V6的程序 使用STM32CubeProg实现串口IAP,除了BootAddr要改,还要修改哪些地方?

仅修改这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