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基于系统bootloader + 用户boot + APP的实现方案模板例子和简易操作说明

楼主(2020-07-25):
问题由来:
基于BootLoader方式实现的USB DFU和串口IAP,无boot引脚的情况下,覆盖了启动代码怎么办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014

解决办法:
(1)
用户boot:

APP:

用户boot说明:
用户BOOT里面按下按键K1往系统bootloader跳转,按下K2按键往用户APP跳转。

APP:
APP注意如下两个地方
我们当前是把程序放在了0x08100000地址,中断向量表也放在这个位置。

STM32CubeProg下载的时候指定到0x0810 0000下载

楼主:
好处就是不需用户编写bootloader代码了,大家仅需要在用户boot里面做下跳转即可,需要更新代码就往系统bootloader里面跳转,需要执行APP就往APP里面跳转。

网友A:
意思就是这个软件可以直接将hex烧写到指定的位置,这点我理解了,那怎么选择运行boot或者app程序呢?默认都是boot先运行的,然后需要跳转在跳转到app运行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这个软件可以直接将hex烧写到指定的位置,这点我理解了,那怎么选择运行boot或者app程序呢?默认都 ...

可以,剩下怎么玩都行,主要提供一种思路。

网友B:
hex文件自带地址,如果使用的是hex文件,即使cubeprog里指定了起始地址,cubeprog也会忽略该地址,以hex文件中的地址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x文件自带地址,如果使用的是hex文件,即使cubeprog里指定了起始地址,cubeprog也会忽略该地址,以hex文 ...

谢谢,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M0 M3 支持吗?

网友:
很好,回去试试!

网友(2020-09-09):
引用 网友B:
hex文件自带地址,如果使用的是hex文件,即使cubeprog里指定了起始地址,cubeprog也会忽略该地址,以hex文 ...

谢谢,这个信息很有用,只要我编译的带了这个地址就好了

网友C:
硬汉哥,如果用户的boot区被破坏了,这时怎么IAP?

是不是只能用boot脚进入系统bootloader再更新下用户的boo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如果用户的boot区被破坏了,这时怎么IAP?

是不是只能用boot脚进入系统bootloader再更新下用户的 ...

可以考虑整个MPU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整个MPU保护。

硬汉哥有MPU相关的例程吗,以前没接触过,资料很少,谢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有MPU相关的例程吗,以前没接触过,资料很少,谢谢先

V7的所有例子都有MPU配置。

这两个章节学习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V7的所有例子都有MPU配置。

这两个章节学习下:

多谢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2.hex文件和bin文件的对比

1 : HEX文件是包括地址信息的,而BIN文件格式只包括了数据本身。在烧写或下载HEX文件的时候,一般都不需要用户指定地址,因为HEX文件内部的信息已经包括了地址。而烧写BIN文件的时候,用户是一定需要指定地址信息的。

2 :BIN文件格式  对二进制文件而言,其实没有”格式”。文件只是包括了纯粹的二进制数据。

3:HEX文件格式  HEX文件都是由记录(RECORD)组成的。在HEX文件里面,每一行代表一个记录。记录的基本格式为:

IAP升级使用HEX文件好还是bin文件好呢?传输稳定性、安全性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2.hex文件和bin文件的对比

1 : HEX文件是包括地址信息的,而BIN文件格式只包括了数据本身。在烧写或 ...

如果用这个上位机软件的话,都行。

网友E:
正在找这方面资料,可惜16楼没有讲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在找这方面资料,可惜16楼没有讲完整

16楼的内容不用管,就是我们早期教程的一点点小内容,不影响楼主位的使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16楼的内容不用管,就是我们早期教程的一点点小内容,不影响楼主位的使用。

多谢!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