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裸机TCP客户端的疑惑

楼主(2020-07-27):
看了好几个TCP客户端的例程(硬汉哥在论坛分享的TCP Client例程、正点原子的例程),发现大家在接收回调函数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判断,当接收到服务器的数据包为空的时候,就关闭连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不是很理解。我感觉应该不用的呀
static err_t tcp_echoclient_recv(void *arg, struct tcp_pcb *tpcb, struct pbuf *p, err_t err)
{
    struct echoclient *es;
    err_t ret_err;

    LWIP_ASSERT("arg != NULL",arg != NULL);

    es = (struct echoclient *)arg;

    /* 如果我们从TCP服务器接收到空帧 => 关闭连接 */
    if (p == NULL)
    {
        /* 远程主机关闭连接 */
        es->state = ES_CLOSING;
        if(es->p_tx == NULL)
        {
            /* 发送完成,关闭连接 */
            tcp_echoclient_connection_close(tpcb, es);
        }
        else
        {
            /* 继续发送数据 */
            tcp_echoclient_send(tpcb, es);
        }

        ret_err = ERR_OK;
    }
    /* 否则 : 接收到非空帧,但是err != ERR_OK */
    else if(err != ERR_OK)
    {
        /* 是否接收pbuf */
        if (p != NULL)
        {
            pbuf_free(p);
        }
        ret_err = err;
    }
    else if(es->state == ES_CONNECTED)
    {
        /* 加一接收计数 */
        message_count++;

        /* 确认数据接收  */
        tcp_recved(tpcb, p->tot_len);

        pbuf_free(p);
        tcp_echoclient_connection_close(tpcb, es);
        ret_err = ERR_OK;
    }
    /* 当连接已经关闭后数据接收 */
    else
    {
        /* 确认数据接收  */
        tcp_recved(tpcb, p->tot_len);
        /* 释放 pbuf */
        pbuf_free(p);
        ret_err = ERR_OK;
    }

    return ret_er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lwip已经不再研究了。

请教下坛友吧

大佬大佬,我明白了,谢谢你的回复,LWIP的文档有对此进行说明,看来以后还是要多看API文档,此API文档是这么说的
Sets the callback function that will be called when new data arrives. The callback function will be passed a NULL pbuf to indicate that the remote host has closed the connection. If the callback function returns ERR_OK or ERR_ABRT it must have freed the pbuf, otherwise it must not have freed it.

网友A:
帮顶,lwip已经不再研究了。

请教下坛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