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GUI_BMP_DrawEx函数绘制BMP后emwin内存不会释放

楼主(2020-07-27):
在背景窗口绘制BMP图片做状态栏,发现使用GUI_BMP_DrawEx函数绘制的BMP图片会占用较大内存,但是手册上说是无需加载到内存,具体程序如下
static int Fm_GetBmpData(void *p,const u8 **ppData,unsigned NumBytesReq,u32 Off)
{
    unsigned int FileAddress;
    UINT NumBytesRead;
    FIL *PicFile;
    PicFile=(FIL *)p;

    if(NumBytesReq>BUFFER_SIZE)
    {//防止越界,即超出Buffer的字数
        NumBytesReq=BUFFER_SIZE;
    }
    if(Off==1)FileAddress=0;
    else FileAddress=Off;
    f_lseek(PicFile, FileAddress);//初始化读取数据的地址

    f_read(PicFile, cBuffer, NumBytesReq, &NumBytesRead);

    //让指针指向读取的数据
    *ppData=(const u8 *)cBuffer;
    return NumBytesRead;
}

void ShowBMP(const char * fileName, int x, int y)
{
    FRESULT res;
    res=f_open(&SDFile, 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FA_READ|FA_OPEN_ALWAYS);
    if(res!=FR_OK)
    {
        return;
    }
    GUI_BMP_DrawEx(Fm_GetBmpData, &SDFile, x, y);
    f_close(&SDFile);

}
//每次绘制图片,只需要将要显示的BMP图片路径已经坐标传入ShowBMP函数就行

请问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测试的emWin动态内存吗。

调用函数ShowBMP前后分别打印下动态内存看看,连续测试10次。是不是每次都在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的emWin动态内存吗。

调用函数ShowBMP前后分别打印下动态内存看看,连续测试10次。是不是每次都在减 ...

按照您说的方法测试,ShowBmp没问题,
不过我现在发现emwin内存损失的原因是我重定向了emiwn的背景窗口,在0,0,320,24这个区域内绘制状态栏,会出现emwin的内存减小,但是也没用什么控件啊,全部用的GUI_XXXXXX类型的函数用来绘制内容,能不能指导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说的方法测试,ShowBmp没问题,
不过我现在发现emwin内存损失的原因是我重定向了emiwn的背景窗口 ...

估计是2楼同样的问题,创建删除几次,看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