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请教STN32H750内部128K的FLASH如何同时运行APP和BOOTLOADER

楼主(2020-07-27):
如题,请教做过的朋友能否实现

网友:
没问题,如果要同时运行,说明你的APP+BOOT很小,上电后,往1MB容量的RAM空间加载一份。

这样你想更新BOOT或者APP均可,需要更新谁,先往RAM里面跳转,升级完毕后跳转回来。

这种方式是否满足需求。

楼主:
请教硬汉,boot如何将自己加载到RAM运行有示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硬汉,boot如何将自己加载到RAM运行有示例吗?

可供参考:

STM32F429的程序加载到SDRAM的运行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299&fromuid=58

楼主:
好的 我研究下 谢谢

楼主:
感谢硬汉,搞定了,搞了两套APP(其中一套作为bootloader运行在内部flash,另一套运行在AXI SRAM),升级数据存放在外部flash,这样可以做到完全不用檫写内部flash,而且有两套APP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搞定了,搞了两套APP(其中一套作为bootloader运行在内部flash,另一套运行在AXI SRAM),升级数据 ...

这样的话,内部Flash的APP存在价值就不是很高了。不过可以有个简单的双备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