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7寸LCD屏幕刷屏幕闪烁

楼主(2020-07-28):
如图片所示背景网格用DMA2D刷新旧没有闪烁感,用普通的画点函数写一个字符串,每隔100ms刷新一次会闪烁,请问下怎么才能解决呢

楼主:
图已经上传

网友A:
这种简单的背景也会闪烁吗?

大概率是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你这个是不是裸机绘制的,没有使用GUI,如果裸机玩不转的话,就上个emWin,还简单些,不用操心这些闪烁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简单的背景也会闪烁吗?

大概率是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你这个是不是裸机绘制的,没有使用GUI,如 ...

这个用的是裸机开发,没有用过emWin,emWin可以实现这种效果吗,图中红线是刷曲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用的是裸机开发,没有用过emWin,emWin可以实现这种效果吗,图中红线是刷曲线的

这种简单界面效果,emWin比较好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简单界面效果,emWin比较好整。

那我移植emwin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