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6.0.1 版ThreadX 的移植文件 有个bug

楼主(2020-07-29):
ports/cortex_m4/src/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s

;VOID   _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VOID)
;{
    EXPORT  _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
_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
    IF EF: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
;
;    /* Call the ISR exit function to indicate an ISR is complete.  */
;
    PUSH    {r0,lr}                                 ; Save ISR lr
    BL      _tx_execution_isr_exit                  ; Call the ISR exit function
    POP     {r0,lr}                                 ; Restore ISR lr
    ENDIF
;
    POP     {lr}          ; 这行应该去掉!!!!
    BX      lr
;}

网友A:
看代码应该是他们发布的MDK AC5,这个AC5版的问题太多了,直接放弃使用。

楼主:
确实是AC5的代码, 不过我发现用AC5或者keil下的移植.s文件,配合gnu的头文件 tx_port.h 可以编译运行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代码应该是他们发布的MDK AC5,这个AC5版的问题太多了,直接放弃使用。

AC5的代码, 配合gnu的头文件, 可以在AC6下编译运行成功。

网友B:
你好,这行BUG是跟编译器相关吗?如果使用IAR版本这行就保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行BUG是跟编译器相关吗?如果使用IAR版本这行就保留呢?

这里是代码写错了,push入栈和pop出栈要成对使用。

这个 POP     {lr}  只出栈了,前面没有对应的入栈。

网友B:
我看了一下v6.0.1版本移植,多余Pop在几个移植文件都有。
没有发现,估计是函数_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没有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v6.0.1版本移植,多余Pop在几个移植文件都有。
没有发现,估计是函数_tx_thread_context_restor ...

这个要使能了才会用到,比如这里的CPU利用率计算

ThreadX的CPU利用率实现方式一:原装的任务切入切出API接口函数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122&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