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F103显示波形的能力怎么样?目前测试用GRAPH这个控件200+ms

楼主(2020-07-29):
又改用GUI_DrawGraph绘制曲线,但是还是会闪烁,绘制一条曲线的时间大概在(16~56ms之间,由曲线赋值决定)。有没有什么好的优化方案。emwin仅分配了16kb的空间,后边可能还会减小

楼主:
分配空间太小了啊

楼主:
那请问emwin分配内存后,可以再分配内存么...主要freertos自己就用了30k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emwin分配内存后,可以再分配内存么...主要freertos自己就用了30k

自己2D绘制即可,效果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2D绘制即可,效果也很好。

嗯嗯 测试发现使用 GUI_MEMDEV_Draw 调用 GUI_DrawGraph进行绘制的波形,是没有刷新感的,而且整个屏幕的话,刷新时间在100ms以下,假如我在波形后边添加表格,还是会出现刷新感。是不是采用只刷新波形区域部分的单元格会好点?但是我参考示波器的例子,是整个区域刷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测试发现使用 GUI_MEMDEV_Draw 调用 GUI_DrawGraph进行绘制的波形,是没有刷新感的,而且整个屏幕的 ...

剩下自己研究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下自己研究下吧。

好 我再看看

网友B:
emwin的空间太小就会这样子。。。。还是放弃F103吧。 至少F401,新的H750也可以。 绝对焕然一新。
F103跑个emwin,必须外扩个SRAM,还能应付。 但是成本就不合算了。我做过一个这个,后来放弃使用了。 一个是成本,一个是SRAM和TFT同时布线,好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的空间太小就会这样子。。。。还是放弃F103吧。 至少F401,新的H750也可以。 绝对焕然一新。
F103跑 ...

请示下领导...看看能不能在增加点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