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429的freertos例程,出现IO无法初始化

楼主(2020-07-29):
用的安富莱V6配套例程中freertos例程(主要是点个灯看看),我删除了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bsp_ext_io.c)的文件,然后调试发现IO不能初始化,我跑了一次大循环(也是点灯),硬件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啥问题?我没有仔细去看V6的文档,不知道文档是否有说明?我用的例程的路径如图

网友A:
直接在我们V6上跑的? 还是自已移植了这个例子到V6 ? 还是移植这个例子到自己的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我们V6上跑的? 还是自已移植了这个例子到V6 ? 还是移植这个例子到自己的板子上?

移植这个例子在自己的板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植这个例子在自己的板子上

如果是移植到自己的板子上面,就要在bsp.c文件里面注释掉我们的外设初始化,串口,按键等。

然后main.C里面注释掉我们的按键,串口,LED等调用函数,然后测试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