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studio的物理按键,如何添加,?

楼主(2020-07-29):
guix stdio 怎么添加 硬件按键?  好像都是 触摸屏.

网友A:
搞到实体按键章节了再研究。
还有你之前提到的横竖屏切换,这些都还不是当前紧要的功能,紧要的是把GUIX Studio玩溜了。

网友B:
    if(msg != NULL) {
      switch(msg->type)
      {
      case EVENT_KEY:
        gxEvt.gx_event_payload.gx_event_shortdata[0] = msg->code;
        gxEvt.gx_event_type = GX_EVENT_KEY_DOWN;
        gxEvt.gx_event_target = (GX_WIDGET  *)root->gx_widget_first_child;
        gx_system_event_send(&gxEvt);

        break;
      case EVENT_TIMER: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if(msg != NULL) {
      switch(msg->type)
      {

感谢提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msg != NULL) {
      switch(msg->type)
      {

感谢,这个是按键消息发送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到实体按键章节了再研究。
还有你之前提到的横竖屏切换,这些都还不是当前紧要的功能,紧要的是把GUIX S ...

其他的慢慢摸索,   现在我急着 在stdio中, 搭建出来  100%的模拟环境.   写好驱动.
剩下就是 纯stdio的事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的慢慢摸索,   现在我急着 在stdio中, 搭建出来  100%的模拟环境.   写好驱动.
剩下就是 纯stdio ...

可以尝试自己解决下。

大家都一样,都是零基础。

网友:
在画面事件处理函数中再处理按键事件

网友C(2021-09-01):
引用 网友B:
if(msg != NULL) {
      switch(msg->type)
      {

按下按钮后的怎么发送不同事件?不同的界面,相同的按钮也有不同的功能,需要发送不同的事件。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D(2022-01-27):
引用 网友B:
if(msg != NULL) {
      switch(msg->type)
      {

你好,请问有没有完整的页面效果看一下;可以提供一下相关的代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有没有完整的页面效果看一下;可以提供一下相关的代码吗?

此贴的方案即可,简单易实现,调用函数gx_system_event_send

ThreadX GUIX可以在中断里面发送事件消息gx_system_event_send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515&fromuid=58

网友(2022-06-25):
引用 网友C:
按下按钮后的怎么发送不同事件?不同的界面,相同的按钮也有不同的功能,需要发送不同的事件。这个怎么处 ...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