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STM32 H7 can 过滤多组ID方法求教?

楼主(2020-07-29):
请问一下stm32 h7传统8字节的can,如何设置5组id过滤?
比如有0x12f,0x34d,0x481,0x577,0x61A  5组ID需要硬件过滤出来,可以实现吗?

网友:
H7的标准CAN方式支持标识符列表模式不,支持的话,比较简单。

你学习下标识符列表模式:

STM32的CAN总线的标识符过滤器组使用注意事项------->重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449&fromuid=58

网友:
我之前F1和F4用的RL-CAN,他们是用的标识符列表模式,设置这个比较简单,要接收那些ID,添加那个即可。

楼主:
请问一下stm32 h7传统8字节的can,如何设置5组id过滤?
比如有0x12f,0x34d,0x481,0x577,0x61A  5组ID需要硬件过滤出来,可以实现吗?

FDCANHalHandler.Init.StdFiltersNbr=3;  设置你想要过滤的过滤器个数

FDCANRxFilterType.IdType=FDCAN_STANDARD_ID;                       //标准ID
FDCANRxFilterType.FilterIndex=0;        //滤波器索引
FDCANRxFilterType.FilterType=FDCAN_FILTER_DUAL;                   //滤波器类型 过滤两个
FDCANRxFilterType.FilterConfig=FDCAN_FILTER_TO_RXFIFO0;           //过滤器0关联到FIFO0
FDCANRxFilterType.FilterID1=0x12f;
FDCANRxFilterType.FilterID2=0x34d;
if(HAL_FDCAN_ConfigFilter(&can_cfg[canname].FDCANHalHandler,&FDCANRxFilterType)!=HAL_OK)
{
        return 2;//滤波器初始化
}

FDCANRxFilterType.FilterIndex=1;        //滤波器索引
FDCANRxFilterType.FilterID1=0x481;
FDCANRxFilterType.FilterID2=0x577;

HAL_FDCAN_ConfigFilter(&can_cfg[canname].FDCANHalHandler,&FDCANRxFilterType)

FDCANRxFilterType.FilterIndex=2;        //滤波器索引
FDCANRxFilterType.FilterID1=0x61A;
FDCANRxFilterType.FilterID2=0x61A;

HAL_FDCAN_ConfigFilter(&can_cfg[canname].FDCANHalHandler,&FDCANRxFilterType)

像上面这么整就行了,初始化的时候可选多组过滤,总共最多支持128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stm32 h7传统8字节的can,如何设置5组id过滤?
比如有0x12f,0x34d,0x481,0x577,0x61A  5组ID需要硬 ...

FDCAND方便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