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为了发挥最高性能,程序加载到内部SRAM运行的话,变量存储最好使用其他总线上的SRAM

楼主(2020-07-30):
如果程序和数据都在一个RAM里面,比较占用性能带宽,分开两个空间可以性能最大化。

比如此贴里面的方式就可以:

基于STM32H7的内部SRAM程序调试工程模板(512KB的AXI SRAM存程序,DTCM做主RAM)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112

网友A:
512KB的AXI SRAM 全部用来放程序有点奢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KB的AXI SRAM 全部用来放程序有点奢侈啊

GUI,网络协议栈这些加入就不行了,空间不足。

而你这种方式RAM分配,有两个坑
1、优先使用的TCM,即IRAM1,这个空间是不支持通用DMA1和DMA2的,而后面的AXI支持,会出现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的假象。
2、都操作AXI SRAM的时候,性能发挥不出来。

网友A:
还好,我只用了NET、QSPI、CANFD、定时器这些,没有用DAM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我只用了NET、QSPI、CANFD、定时器这些,没有用DAM1/2

还是建议一开始就把这个规范好,防止自己以后使用这个工程做模板,忽视了这些问题而造成踩坑。

网友A:
没办法啊 空间不足啊

网友:
或者可以把DMA1/2用到的区域定位到AXI RAM区域?AXI RAM全部用来放代码的话,应用空间就受限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啊 空间不足啊

怎么会空间不足呢,你这还有400KB的空间没有用上呢。。

估计你都忘了。

STM32H743几块SRAM的分配和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939&fromuid=58

网友A:
好的 ,我尝试把RTX5 和 NET 协议栈用到的RAM能固定到这些区域,目前这两块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我尝试把RTX5 和 NET 协议栈用到的RAM能固定到这些区域,目前这两块用的比较多

RTX5的全局动态内存就用TCM比较给力。可以发挥内核最高性能。

网友B(2020-11-18):
引用 楼主:
怎么会空间不足呢,你这还有400KB的空间没有用上呢。。

估计你都忘了。

RAM设置里面on chip的IRAM只有两个,要是把DTCM,RAM1,RAM2都用上的话,怎么设置呢(不使用分散加载的方式)?

on chip选项和off chip选项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设置里面on chip的IRAM只有两个,要是把DTCM,RAM1,RAM2都用上的话,怎么设置呢(不使用分散加载的方式)?
...

DTCM,RAM1,RAM2等将on chip和off chip填满,然后需要那个文件存到那个RAM里面,右击此文件设置RAM区即可,简单省事,此种应用on chip和off chip无差别

网友(2021-02-22):
512KB的AXI SRAM全部存程序,DTCM做RAM用,而DTCM不支持DMA1和DMA2,那么使用DMA1和DMA2时使用哪个RAM呢?

网友C:
这里再请教一下,程序放在AXI SRAM中运行一定比在FLASH中快吗?感觉F1和F4在RAM和ROM中哪个快不一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再请教一下,程序放在AXI SRAM中运行一定比在FLASH中快吗?感觉F1和F4在RAM和ROM中哪个快不一定吧。

放在ITCM里面是最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在ITCM里面是最快的。

ITCM太小了,放在AXI SRAM和FLASH速度哪个更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ITCM太小了,放在AXI SRAM和FLASH速度哪个更快点

放在AXI SRAM综合性能好一些,这个0延迟运行是64位带宽,240MHz,而Flash是64bit 70MHz(提升到480M,要加延迟)。

但开了ICache后,一般的程序看不出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在AXI SRAM综合性能好一些,这个0延迟运行是64位带宽,240MHz,而Flash是64bit 70MHz(提升到480M,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