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大神们一个关于FreeRTOS 串口DMA接收使用消息队列的问题

楼主(2020-07-30):
如上图所示 我在串口空闲中断中调用xQueueSendFromISR函数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全是0,不调用这个函数接收就是正常的。

楼主:
大神们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你这个没有看出来有什么问题,试试我这个。

RTX5和FreeRTOS都支持。

基于V6的CMSIS-Driver串口应用,支持8串口DMA不定长收发,比CubeMX还要省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714&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