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STM32内部SRAM做显存有点鸡肋。

楼主(2020-07-30):
STM32h7内部1M的RAM空间被划分了若干个区域,想拿一块做显存搞个单芯片显示方案发现很尴尬,800X480的屏完不了,只能玩一些低分辨率的小屏。外加SDRAM,布线增多,2层板玩不了。。。。纠结。。。还有比H7更大RAM的型号么?

网友A:
STM32H7B 就想到你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如果对颜色种类要求不多的话,可以用8位色。

这里的8位色是指的256种颜色,通LUT颜色索引来显示的,实际颜色是24bi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H7B 就想到你这个问题了

网友:
用RA8875的屏。。。。

楼主:
这款没以太网?

网友:
都用上H7了还那就不愿意加个SDRAM,可以关注i.MX RT500,i.MX RT600 高达5 MB系统SRAM

网友B:
没有以太网,H7B的主频是280MHz的。

H7B的的AXI SRAM是连续的1MB空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颜色种类要求不多的话,可以用8位色。

这里的8位色是指的256种颜色,通LUT颜色索引来显示的,实际 ...

这样还是24bit的话,那么用于800*480的屏,实际上需要多大显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还是24bit的话,那么用于800*480的屏,实际上需要多大显存?

800*480 * 1即可,

这个颜色是存到H7的256专用LUT内存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0*480 * 1即可,

这个颜色是存到H7的256专用LUT内存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480 * 1即可,

这个颜色是存到H7的256专用LUT内存里面。

没这样玩过,有相关的例程参考一下么?

网友D:
STM32H7B还可以加PSRAM,内存映射方式,很容易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H7B还可以加PSRAM,内存映射方式,很容易扩展。

H7用外置SRAM性价比不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样玩过,有相关的例程参考一下么?

我们的H7-TOOL的1024*600虚拟显示屏是这么来的,等H7-TOOL的RTX5全家桶发布了,给大家分享下
就是下面这个界面,就是内部AXI SRAM虚拟出来的

网友E(2023-06-16):
引用 网友B:
没有以太网,H7B的主频是280MHz的。

H7B的的AXI SRAM是连续的1MB空间

这个使能mpu的话,region 按照单块还是3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使能mpu的话,region 按照单块还是3块呢?

不是单块

#define CD_ITCMRAM_BASE           (0x00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64KB RAM reserved for CPU execution/instruction accessible over ITCM  */
#define CD_DTCMRAM_BASE           (0x20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128KB (2x64KB) system data RAM accessible over DTCM                   */
#define CD_AXIFLASH_BASE          (0x08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2 MB) embedded FLASH memory accessible over AXI                */

#define CD_AXISRAM1_BASE          (0x24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256KB) system data RAM1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                */
#define CD_AXISRAM2_BASE          (0x2404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384KB) system data RAM2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                */
#define CD_AXISRAM3_BASE          (0x240A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384KB) system data RAM3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                */
#define CD_AHBSRAM1_BASE          (0x30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64KB) system data RAM1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AHB Bridge     */
#define CD_AHBSRAM2_BASE          (0x3001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64KB) system data RAM2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AHB Bridge     */

#define SRD_BKPSRAM_BASE           (0x388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Backup SRAM(4 KB) over AXI->AHB Bridge                                */
#define SRD_SRAM_BASE              (0x38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Backup SRAM(32 KB) over AXI->AHB Bridge

网友:
直接上4/6层板,搞个32线的64M sdram 也不贵。就是布线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