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fatfs格式化的几种模式

楼主(2020-07-30):
1.f_mkfs 格式化函数的一个参数是  opt
FM_FAT        0X01
FM_FAT32    0X02
FM_EXFAT    0X04
FM_ANY       0X07
FM_SFD       0X08
我目前选择的是FM_EXFAT    0X04,不知道通常大家选哪个?而且我只能选FM_EXFAT    0X04 FM_ANY       0X07这两个才能格式化成功,其他的模式都格式化不成功,是为啥?

2,au参数我选的4096,是不是ok?

网友A:
FM_ANY+FF_MAX_SS(512)
其实也就只是用来升级,感觉挺浪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_ANY+FF_MAX_SS(512)
其实也就只是用来升级,感觉挺浪费的

代表啥意思,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_ANY+FF_MAX_SS(512)
其实也就只是用来升级,感觉挺浪费的

我只能选FM_EXFAT    0X04 FM_ANY       0X07这两个才能格式化成功,其他的模式都格式化不成功,是为啥?

网友B:
让他根据你的实际大小去指定比较方便,我一般用这个函数都是不配置

res = f_mkfs(“,0,work,sizeof wo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他根据你的实际大小去指定比较方便,我一般用这个函数都是不配置

res = f_mkfs(“,0,work,sizeof  ...

u8 work[512];
_MAX_SS=512

res = f_mkfs(“0:”,0,4096,work,_MAX_SS);
1,你那里少一个参数(au簇大小)啊,fatfs版本:R0.12a、、、,2opt选择0,他会根据sd卡大小来自适应?
3,这个4096和work数组的大小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elm-chan.org/fsw/ff/doc/mkfs.html

u8 work[512];
_MAX_SS=512
res_flash = f_mkfs("0:",0, 0, work,_MAX_SS);
这样应该ok吧?你的workbuff是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u8 work[512];
_MAX_SS=512
res_flash = f_mkfs("0:",0, 0, work,_MAX_SS);

上面的链接末尾有举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链接末尾有举例。

刚试了一下32G的sd卡,我咋样变 f_mkfs参数都没办法格式化,都格式化失败了,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32G的sd卡,我咋样变 f_mkfs参数都没办法格式化,都格式化失败了,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

自带的实在是不好用的话,就别用自带的功能格式化了。

使用专门的格式化软件试试:

SD卡联盟发布的SD/SDHC/SDXC格式化小软件V5.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18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实在是不好用的话,就别用自带的功能格式化了。

使用专门的格式化软件试试:

硬汉大神,你用函数格式化过32Gsd卡,成功过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大神,你用函数格式化过32Gsd卡,成功过没?

我基本不用fatfs的格式化功能,来格式化SD,用于SPI Flash,我倒是经常用。

这个我得后面搞个大容量卡专门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