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问有哪位老哥用过ST7701驱动?感觉跟其他的驱动不太一样 ,该如何点亮?

楼主(2020-07-30):
屏的分辨率为480 * 480,3线SPI通信 ,寄存器有点看不懂 ,不知道该怎么点亮.

ST7701S_SPEC_ V1.1.pdf

网友A:
这种带控制器,发命令控制的,一般控制命令都比较多,最好还是淘宝先搜一波看看有卖的不,整套现成的参考下。

自己啃的话,先把ID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控制器,发命令控制的,一般控制命令都比较多,最好还是淘宝先搜一波看看有卖的不,整套现成的参考下 ...

好的,谢谢! 这个网上资料太少 , 供应商都没有例程参考!那这种的可以移植emWin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这个网上资料太少 , 供应商都没有例程参考!那这种的可以移植emWin吗?

完全没问题的,我们H7-TOOL的7789,我就整了个em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