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 Qt新手第一个应用,串口助手

楼主(2020-07-31):
学习了下Qt,写了个简单的串口助手,功能很简单。发出来相互学习。
直接上图。源码在下面。

QtSerial.zip

源码

楼主:
更新了下新手的串口助手,基本的串口助手功能基本全了。现在有两个问题待解决:
1,显示1ms数据时界面卡顿,暂时不知道如何解决。采用多线程还是其他?
2,空格显示乱码。
现在界面大小锁定了,不可变更,因为不知道如何调整界面,百度上看了几篇文章还是不懂,有大神看到的话麻烦分享点心得。
不定时更新,争取达到自己想要的功能效果
源码在下面(网上代码各种拼凑的),加了详细注释,希望能帮到有缘人。

1.0源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了下新手的串口助手,基本的串口助手功能基本全了。现在有两个问题待解决:
1,显示1ms数据时界面卡顿 ...

建议你找个教学视频看看,界面缩放一般都是用弹簧那个控件,和布局控件配合着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了下新手的串口助手,基本的串口助手功能基本全了。现在有两个问题待解决:
1,显示1ms数据时界面卡顿 ...

我测试QMODBUS的时候,采用2个线程的时候可以提高读取速度,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QMODBUS的时候,采用2个线程的时候可以提高读取速度,你可以试试

好的,回头我试试。谢谢

楼主:
问下大佬们一个问题,如何给接收数据显示区域增加缓存大小,接收数据过多时显示会卡顿。

网友(2020-09-27):
两人天津时时彩湿漉漉的。原来,上船没多久,周山民一句话惹恼了石翠凤,石翠凤抢过船桨砸了过去,结果亲自掉到水里,周山民拿着船桨手忙脚乱地去捞,后来只得也亲自跳下水,把石翠凤拖上了幸运飞艇岸。石翠醒来之时,周山民正十一运夺金对着她做人工呼吸,再后来,石翠凤咧着牙没事偷着乐,而周山民一副失节的小媳妇般,苦着一张脸,老大的不愿意。

网友:
把石翠凤拖上了幸运飞艇岸。石翠醒来之时,周山民正十一运夺金对着她做人工呼吸,再后来,石翠凤咧着牙没事偷着乐,而周山民一副失节的小媳妇般,苦着一张脸,老大的不愿意

网友:
由于自己并不是专业的老师,也不知道如何去进行中文的教学,也就是平常跟超级大乐透孩子说中国话,每天督促他学习中文之类的。但是学写字跟学说话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一开始,我先去网上看了种理论,现在网上资源很多,一些资深教中午的老师分享也很多,所以我基本就是在网站还有公众号里先看看基本的理论,了解一下十一运夺金学中文大概的过程和注意事项。加上公众号里还有一些免费的资源,这种分类的资源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家宝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了下新手的串口助手,基本的串口助手功能基本全了。现在有两个问题待解决:
1,显示1ms数据时界面卡顿 ...

你的工程是那个版本的呢?

网友:
Qt的哪个版本?

网友:
使用了 Qt serialport  ,貌似 Q他5.5 以后都可以编译。
推荐使用 Qt5.12.8或 5.12.9  ,Qt 的最后一个免费的 长期维护版。

网友:
我刚安装的Qt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