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STM32F107VCT6+STM32F407VGT7平台移植ThreadX+NetX(可以ping通,但存在丢失,原因未知)

楼主(2020-08-01):
首先简单描述下软件和硬件平台,
软件平台:
Segger Embedded Studio+Jlink-Ob;

硬件平台:
1、STM32F107VCT6+DP83848;
2、STM32F407VGT7+DP83848,

移植过程:
1、ThreadX的移植很简单,这个已经很熟练了;
2、NetX的移植是参考论坛网友提供的KEIL工程进行的;

测试结果:
1、整体移植难度个人感觉不大,但是移植完成后测试却遇到问题;
2、STM32F107VCT6和STM32F407VGT7两个平台都遇到同样的问题,硬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都用CycloneTCP测试过);所以怀疑还是软件方面存在问题(可能还是移植方面存在问题);

测试方法:
1、板子采用固定IP地址;
2、板子直接连接路由器;
3、PC连接路由器(WIN10系统);
4、使用硬汉提供的ping软件测试,发现丢包比较严重;

STM32F107VCT6+DP83848工程文件:
STM32F407VGT7+DP83848工程文件:
上次两个工程文件,希望能通过群友的力量,一起找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A:
应该是没有移植好,这个是我早期做的移植,今天测试了下。

ThreadX NetX的百万连续ping包测试通过,耗时4小时25分钟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1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移植好,这个是我早期做的移植,今天测试了下。

ThreadX NetX的百万连续ping包测试通过,耗时 ...

硬汉,为什么工程上传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为什么工程上传不了

已经上传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上传成功了。

嗯,上传工程文件名有限制?是长度还是特殊字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上传工程文件名有限制?是长度还是特殊字符?

没有限制,估计是网络没有反应过来,添加附件后,像Chrome浏览器会在左下角展示上传进度。

楼主:
下载的人不多,回答的一个也没有啊,看来都只是喜欢白嫖的

网友B:
支持一下,小萌新哎 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小萌新哎 帮不了你

谢谢支持,我也经常白嫖,留言支持下就足够了

楼主:
经过别人的点拨,发现是测试方式有问题,工程代码可以稳定运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放心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过别人的点拨,发现是测试方式有问题,工程代码可以稳定运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放心使用了

请问能否告知测试方式的差异所在?因为对比前后截图没发现软件配置有不一致的地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能否告知测试方式的差异所在?因为对比前后截图没发现软件配置有不一致的地方,谢谢

ip地址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能否告知测试方式的差异所在?因为对比前后截图没发现软件配置有不一致的地方,谢谢

PC不要无线连接路由器

楼主:
跟IP地址没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PC不要无线连接路由器

PC不连接无线路由器,是连接猫?还是用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不连接无线路由器,是连接猫?还是用有线?

用有线方式

网友(2022-05-10):
外网能连接吗?

网友A:
你的连接外网还是不成功吗,这两天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连接外网还是不成功吗,这两天我试试。

可以了,要设置网关地址

。。。。。。。。。。。。。。。。。。。。。。。。。。。。。。。

/* 使能ICMP */
    status =  nx_icmp_enable(&ip_0);

    /* 检测使能成功 */
    if (status) error_counter++;

        /* 设置路由器网关地址如192.168.1.1*/
        status = nx_ip_gateway_address_set(&ip_0, TCP_GETWAY_ADDRESS);   //连接外网必须要执行这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