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NetX的百万连续ping包测试通过,无丢包,耗时4小时25分钟

楼主(2020-08-01):
ThreadX全家桶开源那会,就移植好了,近期测试下稳定性,准备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先玩起来。

对于首次移植的网络协议栈,测试稳定性的简单办法就是ping几百万包,看看丢包率。

测试平台是我们的V6板子的,使用双网口中的DM9162

100万ping包,无丢包

楼主:
ping工具用的下面这个:

分享个ping专用小软件ATKKPing,非常不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181

楼主:
300万ping包通过,耗时13个小时,24分钟

网友A:
这个稳定性什么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稳定性什么水平?

表示移植成功了。

网友B:
都是在1000ms下测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在1000ms下测试的吗?

不是,1000ms时间有点长,我勾上了选项 “忽略ping的时间(最快的ping)”,这样就可以最快速度连续ping测试。

网友C:
吧这个数据量 改成 1024 或者更大看看效果如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吧这个数据量 改成 1024 或者更大看看效果如何 ?

可以的,今天我测试下看看。

网友D:
移植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用STM32F746G-DISCO包里的iperf工程进行测试, UDP和TCP都达到网速上限,100Mbps网络的结果在94Mbps以上, 启用硬件校验和的情况下CPU使用率在30%以下(根据不同主频结果略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移植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用STM32F746G-DISCO包里的iperf工程进行测试, UDP和TCP都达到网速上限,100Mbps网 ...

现在主要是想测试下稳定性,即丢包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是想测试下稳定性,即丢包率

有时间的话建议还是测试一下,iperf测试如果有问题是发现很多驱动的bug,所以和稳定性是很有关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间的话建议还是测试一下,iperf测试如果有问题是发现很多驱动的bug,所以和稳定性是很有关联的

谢谢,平时不怎么用iperf,喜欢直接测试ping丢包率。

测试网速直接使用上位机软件做大文件批量传输测试。

网友E(2020-10-26):
我用V7开发板测试RL-TCPnet客户端例程,发现丢包率有2%,ping最大值有300ms,请问这是网络问题还是RL-TCPnet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V7开发板测试RL-TCPnet客户端例程,发现丢包率有2%,ping最大值有300ms,请问这是网络问题还是RL-TCPne ...

注意,务必用RTX5版的测试。FreeRTOS版将被砍掉,后面不再做了。

然后就是程序死机了没,如果没有死机,就是你自己的网络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务必用RTX5版的测试。FreeRTOS版将被砍掉,后面不再做了。

然后就是程序死机了没,如果没有死机 ...

嗯,好的。
请问HAL库换到最新的1.9,除了之前您发的帖子之外,针对网络这一块,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