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AC6环境下嵌入汇编报错

楼主(2020-08-02):
自己对UCOSII做了精简,把汇编部分以嵌入C中的方式编写,在AC5环境下运行正常,但是在AC6环境下需要按照GCC的语法来改写,有些地方不熟悉,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有几个地方不太清楚如何处理的:
1.函数指针的引用如何处理的?
2.带有跳转语句的部分任何处理,比如上面的PendSV_Handler_nosave
3.常量的使用有更改嘛? 比如AC5下用#0X04,AC6下需要修改嘛?

网友A:
AC6是CLANG。

其实你搞复杂了,原始AC5的,直接就可以自AC6下编译,你搞C嵌套其实没啥意义。

进入到MDK5.30及其以上版本后,可以单独选择某个汇编文件使用Clang,GCC或者AC5的armasm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6是CLANG。

其实你搞复杂了,原始AC5的,直接就可以自AC6下编译,你搞C嵌套其实没啥意义。

我并非是为了上AC6而做的嵌汇编,之前把UCOS大幅度精简单文件来使用,用的是嵌汇编的方式,换AC6编译后不太数据GCC的汇编写法,改出问题来了,所以上来问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并非是为了上AC6而做的嵌汇编,之前把UCOS大幅度精简单文件来使用,用的是嵌汇编的方式,换AC6编译后不太 ...

这个不是精简,仅仅是封装成了C函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精简,仅仅是封装成了C函数而已

好吧,就算是封装吧,不要纠结于此了,我主要是上来请教AC6嵌入汇编的写法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就算是封装吧,不要纠结于此了,我主要是上来请教AC6嵌入汇编的写法而已

下载MDK提供的FreeRTOS软件包,注意,务必是MDK提供的。

FreeRTOS的port文件是C嵌汇编的调用方式。MDK做了处理,支持AC6,你可以对比参考下你的。

网友A:
另外对于你的程序,一个小小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对于你的程序,一个小小的建议。

感谢硬汉的回复,lazy stacking特性的资料大概在哪里能找到,是否能提供一下链接,我研究一下,再改进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的回复,lazy stacking特性的资料大概在哪里能找到,是否能提供一下链接,我研究一下,再改进这个地 ...

权威指南。
案例的话,参考我们之前发布的V5开发板一代示波器即可,早期是用的uCOS-III方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