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429 AD采样后利用DSP库计算的问题

楼主(2020-08-02):
我利用AD采样1024个点,采样率用200khz,如果要用循环把1024个ad值都转化为电压值很慢,所以我用l了arm_mat_scale_f32(&pSrcA, Cov, &pDst);这个矩阵放缩函数将采样后的1024个值统一(*3.3/4096)转化为电压值。可是这个函数只支持浮点数输入,而DMA搬运的数据都是uint16,所以我就要先用一个1024的循环(adcValue[i]=(float)adcBuffer[i];)将AD采样的uint16数组adcBuffer转换成float数组adcValue,再将adcValue传入矩阵放缩函数。请问下有没有更好地方法,感谢了。

网友A:
不需要转换成电压值,ADC采集后,直接送入fft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转换成电压值,ADC采集后,直接送入fft即可。

感谢,但如果要直接送进fft的话,还是要变成float形式。采集出来的uint16数组是必须要经过我上面说的循环后才能变成float数组吗?还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但如果要直接送进fft的话,还是要变成float形式。采集出来的uint16数组是必须要经过我上面说的循环 ...

不用转啊,整数也可以看做是浮点数,这个完全不影响。
比如你定义三个浮点数:
float a,b,c

设置a和b都赋值为整数 :
a = 99,  b = 999。

求解:
c = a*b

肯定也可以正确求解啊。
而你往DSP浮点API里面代入,同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转啊,整数也可以看做是浮点数,这个完全不影响。
比如你定义三个浮点数:
float a,b,c

但是我像这样,把dma搬运过来的uint16数组adcbuffer直接放到arm_rfft_fast_f32(&S, adcBuffer, FFTOutput, 0);计算出来的结果一团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像这样,把dma搬运过来的uint16数组adcbuffer直接放到arm_rfft_fast_f32(&S, adcBuffer, FFTOutput ...

直接参考我的二代示波器吧,还省事点,就不用跟你解释那么多了

【二代示波器】事隔三年后开启二代示波器的设计工作,性能将更强劲,向专业示波器设计靠拢,已经发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78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参考我的二代示波器吧,还省事点,就不用跟你解释那么多了

【二代示波器】事隔三年后开启二代示波 ...

二代示波器里也是用循环把 uint16 usWaveBufTemp转换成了float32 testInput_fft_2048,也就说只有这个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代示波器里也是用循环把 uint16 usWaveBufTemp转换成了float32 testInput_fft_2048,也就说只有这个办 ...

这个与整数转浮点没关系了,这个是因为此函数内部的实现是直接单精度浮点,即4字节为单位做计算的。

而你送入个16bit,即2字节的缓冲区数据,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整数转浮点没关系了,这个是因为此函数内部的实现是直接单精度浮点,即4字节为单位做计算的。

...

那我就必须转这一道了啊,如果我送uint32进函数行吗?又或者我把uint16当q15定点数,用定点数fft计算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必须转这一道了啊,如果我送uint32进函数行吗?又或者我把uint16当q15定点数,用定点数fft计算行吗 ...

1、可以送uint32_t。
2、可以Q15计数,定点数要注意定标,输出结果不是Q1.15,而Qx.y,比Q10.6

这个问题就帮你这么多吧,不再交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