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STM32H750的小弟STM32H7B0即将上线,1.4MB的RAM空间,两个8线SPI接口,支持硬件实时解密

楼主(2020-08-03):
https://www.st.com/en/microcontrollers-microprocessors/stm32h7-series.html

STM32H7B0(*): 280 MHz,  128 Kbytes of Flash organized in 8 Kbytes sectors for flexible over the Air upgrade,  1.4 Mbytes RAM, dual Octo-SPI with On-the-fly decryption

OctoSPI实时解密功能还是非实用的。

网友A:
价格能做到和H750VB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能做到和H750VB一样吗?

感觉只能便宜,不会比750VB贵
差价主要是在内部Flash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只能便宜,不会比750VB贵
差价主要是在内部Flash上。

也就是说现在的H750,在外部SPI-Flash跑代码的话,代码是可以直接读出来的,等于是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现在的H750,在外部SPI-Flash跑代码的话,代码是可以直接读出来的,等于是裸奔?

可以设置内存映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设置内存映射。

同样的代码,映射到不同的地址执行?
或者烧录的时候烧录到不同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代码,映射到不同的地址执行?
或者烧录的时候烧录到不同的地址?

看下这个就认识比较清晰了

STM32H750在QSPI Flash,SDRAM,NOR Flash等外部存储介质运行程序的配套例程说明以及跑分测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720&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下这个就认识比较清晰了

STM32H750在QSPI Flash,SDRAM,NOR Flash等外部存储介质运行程序的配套例 ...

好的,谢谢

网友C(2021-11-11):
H7B0  和 H750  相差多少?正在用H7B0  现在资料少,可以通过H750来学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7B0  和 H750  相差多少?正在用H7B0  现在资料少,可以通过H750来学习吗?

没问题,所有H7系列通用的。

网友(2021-12-17):
可惜不带eth

楼主:
充分体现了产品线差异。

网友:
STM32H750谁可以解啊?

网友D(2022-02-09):
引用 楼主:
充分体现了产品线差异。

H7 tool的片外FLASH烧录可以用在H7B0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H7 tool的片外FLASH烧录可以用在H7B0上吗?

H7B0的内部Flash好像只有128KB,没有超出的容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H7B0的内部Flash好像只有128KB,没有超出的容量。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有256KB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有256KB

你那边测试多出的128KB正常?

官方标称是只有128KB。

网友:
价格咋样,rt1052批量价50,加上sdram硬成本得七八十。如果H7B0价格靠谱,挂个小尺寸屏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边测试多出的128KB正常?

官方标称是只有128KB。

我记得测试过是有隐藏的128KB的, 明天我看有没有时间再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那边测试多出的128KB正常?

官方标称是只有128KB。

我刚刚实测有256K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刚实测有256KB的

这里测试,使用2MB的算法文件,居然烧写2MB的文件给H7B0也能使用,这有点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7 tool的片外FLASH烧录可以用在H7B0上吗?

今天测试了下,竟然也有2MB。

牛,测试STM32H7B0竟然也有2MB容量的内部Flash空间可供使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883&fromuid=58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下,竟然也有2MB。

牛,测试STM32H7B0竟然也有2MB容量的内部Flash空间可供使用

天啊,2M,测试下读出来校验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啊,2M,测试下读出来校验对吗?

软件CRC和都回校验都测试了,正常。

网友:
确实如此, 我是用jflash测试的, 刚刚改了一下配置, 可以测试1MB了

网友E:
老大, 能把我的回复过程每次需要审核去除吗? 前提是你信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 能把我的回复过程每次需要审核去除吗? 前提是你信任我

可以的,当前还没有想好怎么操作,现在论坛是仅高级及其以上会员直接回复或者发帖。

我这两天想想怎么操作下,好像只能新建个分组,然后转移到那个分组里面才行。

网友G(2022-08-18):
STM32H7B0的QSPI能扩展SPI RAM内存映射支持读写吗?现在AT32F435都支持双路扩展QSPI内存映射读写了。ST好像全系都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H7B0的QSPI能扩展SPI RAM内存映射支持读写吗?现在AT32F435都支持双路扩展QSPI内存映射读写了。ST好像 ...

没问题,而且可以实时加密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