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III中systick优先级设置问题

楼主(2020-08-03):
如题,在实时系统中systick作为时基,中断优先级应该设置的比其它外部中断低呢还是高?设置的比外部中断低的话,systick记时就不会很准确,如果设置的比外部中断高的话,时钟节拍可以比较准确,但是不能保证实时性?

网友A:
这个看你的应用是时间关键还是任务关键了。

如果是时间关键,滴答定时器的优先级就得高,反之任务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的应用是时间关键还是任务关键了。

如果是时间关键,滴答定时器的优先级就得高,反之任务关键。

感谢汉哥回复。也就是说如果滴答定时器优先级设置为最低,那就是任务关键,如果应用程序不出问题的话,任务总能优先执行,而时钟节拍可能会存在抖动。
systick的优先级即可以是最高,也可以是最低,最终由应用场景决定。

网友:
一般来说uCOS中断优先级,Pend_SV默认设置为15(并且其他中断也不要设置为15),Systick按照默认设置为CPU_CFG_KA_IPL_BOUNDARY(默认为4,按需要可以修改为4-14之间),0-3(CPU_CFG_KA_IPL_BOUNDARY - 1)是裸机中断,不能调用uCOS系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