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stm32中可以使用time.h吗

楼主(2020-08-03):
.\AC6_DBG\AGING_TES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e (referred from log.o).
编译出错。。。硬汉帮忙看看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h>
#include "debug.h"

#define LOG_FILE    "./a.log"
#define LOG_DEFAULT( fmt, ... )         log_out( LOG_FILE, __FILE__, __LINE__, fmt, ##__VA_ARGS__)
#define LOG_TOXFILE( flog, fmt, ... )   log_out( flog, __FILE__, __LINE__, fmt, ##__VA_ARGS__)

int log_out(char *flog, char *file, int line, char *fmt, ...)
{
    va_list arg;
    char    pre[1024], tmp[1024];
    time_t clock;
    struct  tm *c_ptr;
    FILE    *fp;
    time( &clock );
    c_ptr = localtime(&clock);
    sprintf( pre, "[%04d%02d%02d:%02d:%02d:%02d %s.%d]",
             c_ptr->tm_year + 1900, c_ptr->tm_mon + 1, c_ptr->tm_mday,
             c_ptr->tm_hour, c_ptr->tm_min, c_ptr->tm_sec, file, line );
    va_start(arg, fmt);
    vsprintf(tmp, fmt, arg);
    va_end (arg);
    //log to stdout
    if ( !flog )
    {
        printf( "%-64.64s  %s", pre, tmp );
        return 0;
    }
    //log to file
    if ( !(fp = fopen( flog, "at" ) ) )
        return -1;
    fprintf( fp, "%-64.64s  %s", pre, tmp );
    fclose( fp );

    return 0;
}

网友:
没看懂你的问题,是AC5可以编译,AC6不可以编译吗

楼主:
网上说好像单片机不用使用time.h,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说好像单片机不用使用time.h,不知道对不对,

必须可以用。

楼主:
但是编译就不行,不知道为啥。。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34
下面这几个例子都有使用,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34
下面这几个例子都有使用,你看下

好的,谢谢

网友(2022-11-01):
不勾选 Use MicrolLIB 编译,可以自动链接标准库函数。勾选 Use MicrolLIB 确实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e。
但是 V6 工程下的例程确实 勾选了 Use MicrolLIB,也能能调用 #include "time.h"

我发现V6 下 MDK的配置:  勾选了 No Auto Includes. 尝试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猜想应该是通过 STM32CubeMX 新建的工程在什么地方做了某些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