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mdk 编译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0-08-03):
最近在用keil mdk 编译stm32 的代码。编译工程的时候发现,在出现error后,还依然继续往下编译。所以想请教下,keil mdk 如何设置,才可以使在编译过程中一旦出现error,立刻停止和结束编译过程。非常感谢!

网友:
貌似没有这个设置。

网友A:
一次发现所有error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发现所有error不好么

用了一个SDK,可能是编译器的差别,编译的时候出现几百个warning.所以每次都在几百个warning里找报error的地方,非常耗时,很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个SDK,可能是编译器的差别,编译的时候出现几百个warning.所以每次都在几百个warning里找报error ...

没事的,一般都是从最开始error的地方,一个一个解决。

网友:
这个时候看自己,如果觉得不应该继续编,就手动停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