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SWD烧录时如果选择软件复位,是必须要接rest接口吗?

楼主(2020-08-03):
SWD烧录时如果选择软件复位,是必须要接rest接口吗?今天测试下载时遇到问题,没有连接rest线,下载失败。请大家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程序有读写保护(或者程序烧写错误,特别是HSE Value,PLL配置错误都有机会造成STM32读写保护),使用看门狗,使用低功耗模式等几种情况,必须要接引脚Reset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