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请教一下,JLINK出现警告,是什么问题?需要证书吗

楼主(2020-08-04):
小白刚接触,不太懂,真心求教,如图

网友A:
JLINK V8使用V6.X的JLINK电脑端驱动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建议换个V9或者V10了。

网友B:
这个V9或V10 在哪里买能买到正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V9或V10 在哪里买能买到正货

贸泽上的价格还不错,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 V8使用V6.X的JLINK电脑端驱动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建议换个V9或者V10了。

好吧,原来是我的硬件跟不上了,请问不管他的话可以正常烧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原来是我的硬件跟不上了,请问不管他的话可以正常烧录吗

你不管它,它不给你用,最稳的解决方案就是硬汉说的,直接换V9,V10,上个正版的就没这事了,不换的话就只能自己动手,重新刷一个改过SN的固件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