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测试Cyclone TCP,ThreadX NetX,LwIP,RL-TCPnet V4.X和RL-TCPnet V7.X的最大ping包

楼主(2020-08-04):
一般情况下,最大ping包支持到1472即可:

Cyclone TCP:

ThreadX NetX:

加大Packet Pool到#define NX_PACKET_POOL_SIZE ((1536 + sizeof(NX_PACKET)) * 100),可以ping 60000了

LwIP(2.1.2):

RL-TCPnet V4.X:

RL-TCPnet V7.X:

网友:
NetX我测试过,就是1472,再大就“无法访问主机了”

楼主:
更新完毕。

楼主:
测试发现,有时候超过某个ping包大小后,有些数值也是可以的,但大部分已经不行了。基本是1472之前可以就行了

网友A:
NetX的工程是不是没有启用IP fragment功能?可以调用下nx_ip_fragment_enable. 理论上可以支持最大的IP包,Windows上可以试试65500,前提是packet pool有足够的包进行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X的工程是不是没有启用IP fragment功能?可以调用下nx_ip_fragment_enable. 理论上可以支持最大的IP包, ...

看来还真有限制选项,谢谢告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还真有限制选项,谢谢告知。

这个可以理解为是ThreadX的设计理念,所有的功能都是模块化的。用户不需要像Linux那样做裁剪,而是需要用到什么功能就启用什么功能,这样可以很方便的满足用户对代码尺寸的基本要求。当然更深入的优化还是有一定的宏定义选项可以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理解为是ThreadX的设计理念,所有的功能都是模块化的。用户不需要像Linux那样做裁剪,而是需要用 ...

IP fragmen想到了,测试其它协议栈有开。

packet pool的大小还真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X的工程是不是没有启用IP fragment功能?可以调用下nx_ip_fragment_enable. 理论上可以支持最大的IP包, ...

测试了,的确是packet pool大小影响了。

加大到#define NX_PACKET_POOL_SIZE ((1536 + sizeof(NX_PACKET)) * 100),可以60000了

网友:
感谢测评贴

网友B:
硬汉大哥,LWIP的1.x版本的,调整完缓冲大小,可以ping 60000的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大哥,LWIP的1.x版本的,调整完缓冲大小,可以ping 60000的包

基本上锁定了,差不多都是packet缓冲大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