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判断程序是在中断里面还是在任务里面执行

楼主(2020-08-04):
RTX5的代码里面有提供:

/// Check if in IRQ Mode
/// \return     true=IRQ, false=thread
__STATIC_INLINE bool_t IsIrqMode (void) {
  return (__get_IPSR() != 0U);
}

网友A:
使用库的方式,该怎么调用这个函数?包含这个rtx_core_cm.h头文件提示找不到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库的方式,该怎么调用这个函数?包含这个rtx_core_cm.h头文件提示找不到路径?

直接调用这个__get_IPSR()就行,大于0表示在中断里面,等于0表示中断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调用这个__get_IPSR()就行,大于0表示在中断里面,等于0表示中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