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ARM CMSIS DSP库能在visual studio中用吗?

楼主(2020-08-04):
ARM CMSIS DSP库能导入到在visual studio中用吗?

网友:
大部分不可以的,特别是定点计算,里面都有调用到芯片的DSP指令,电脑端用不了。

而浮点的话,有些里没有调用到专用指令的到时可以在电脑端搞搞。

楼主:
STM32上可以用的DSP库除了cmsis dsp库还有其他的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上可以用的DSP库除了cmsis dsp库还有其他的库吗?

《数字信号处理——理论、算法与实现》书中算法的MATLAB和C程序的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852&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