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任务堆栈问题

楼主(2020-08-04):
最近在把之前项目的工程从ucos-III 移植到ThreadX,基本可正常工作了。

分析任务堆栈使用发现,ThreadX用户堆栈使用要比ucos-III要高(同样的优化等级)

初步分析,可能与ThreadX支持中断嵌套,在被中断的任务中运行ISR,导致栈使用压力大。

有没有独立的中断栈配置呢?

网友:
中断栈就是xxx.S启动文件里面的那个Stack大小。

楼主:
您说的是中断向量表吧

我的意思是指,当某个中断发生了,执行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该函数所使用的栈与被中断的Task的栈是同一个

我的理解对吗?请多指教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中断向量表吧

我的意思是指,当某个中断发生了,执行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该函数所使用的栈与被 ...

在RTOS里面主要分任务栈和系统栈(也就是你说的中断栈)

任务栈:主要是局部变量,任务里面调用函数的嵌套调用,函数形参,发生中断时自动入栈的寄存器等。

系统栈:进入中断后,手动入栈的寄存器,中断里面局部变量,以及后面的中断嵌套等都是用的系统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TOS里面主要分任务栈和系统栈(也就是你说的中断栈)

任务栈:主要是局部变量,任务里面调用函数的 ...

系统栈在什么地方定义呢?如何指定大小? 还是硬件结构已经处理了,不需要软件操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栈在什么地方定义呢?如何指定大小? 还是硬件结构已经处理了,不需要软件操心?

1、系统栈是在xxxx.s的启动文件里面定义的,即里面的stack大小,以mdk为例就是

Stack_Size      EQU     0x00001000

2、一般开个4KB左右就差不多了,主要是手动入栈的寄存器,中断里面局部变量,以及后面的中断嵌套等,这些地方在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系统栈是在xxxx.s的启动文件里面定义的,即里面的stack大小,以mdk为例就是

Stack_Size      EQU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对应IAR的版本就在LINK文件中的__ICFEDIT_size_cstack__

这个栈在没有启动RTOS时,会被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系统栈是在xxxx.s的启动文件里面定义的,即里面的stack大小,以mdk为例就是

Stack_Size      EQU   ...

这个帖子删了吧,容易误导大家对CortexM核的理解,实际上是双堆栈指针的机制(MSP&PSP)保障系统如何切换Task的用户堆栈和系统堆栈的使用。

复位启动后第一件事就是从中断向量表0x00000000处获得MSP的指针,此时MSP=sfe(CSTACK)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删了吧,容易误导大家对CortexM核的理解,实际上是双堆栈指针的机制(MSP&PSP)保障系统如何切换 ...

没事的,我做下沉处理。就是把帖子置位到后面几页了。

网友(2021-05-05):
太深了,没看懂大佬们在讨论什么,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