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移植出错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initial_sp

楼主(2020-08-04):
移植threadX总是报错.\Objects\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initial_sp (referred from tx_initialize_low_level_sample.o).,是怎么回事,ports和common,startup_stm32h743xx.s都是用模板里的,什么原因呢

网友:
ThreadX内核移植中__RAM_segment_used_end__的作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114&fromuid=58

楼主:
    .global     __initial_sp

__RAM_segment_used_end__ = __initial_sp
都有,怎么还在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global     __initial_sp

__RAM_segment_used_end__ = __initial_sp

上传你得工程看下。

楼主:
发工程,见附件

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工程,见附件

楼主:
USE Microlib 勾上后还是编译报错,用AC5编译成功后在用AC6编译居然没有报错,估计是编译器AC5和AC6的差异。

楼主:
感谢版主耐心指导

网友A(2022-03-31):
我勾选了use microlib,还是会报错
如果我不勾选就只有一个错误
.\Objects\F1_THREADX.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initial_sp (referred from tx_initialize_low_level.o).
如果我勾选了,就会变成两个错误
.\Objects\F1_THREADX.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referred from startup_stm32f103xe.o).
.\Objects\F1_THREADX.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initial_sp (referred from tx_initialize_low_level.o).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勾选了use microlib,还是会报错
如果我不勾选就只有一个错误
.\Objects\F1_THREADX.axf: Error: L62 ...

".\Objects\F1_THREADX.axf" - 0 Error(s), 437 Warning(s).

关闭工程重新打开突然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bjects\F1_THREADX.axf" - 0 Error(s), 437 Warning(s).

这个问题应该是个BUG。 右键STM32 的启动文件 startup_stm32h743xx.s  rebulid target 就可以,我也遇到了,有时候莫名其妙的。

网友(2023-03-16):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是个BUG。 右键STM32 的启动文件 startup_stm32h743xx.s  rebulid target 就可以,我也遇到 ...

谢谢!你这个办法,我今天试了一下也成功了

网友C(2024-03-26):
我也遇到了这个,但是发现直接用cubemx创建的工程(加threadx)也没有勾选微库就没问题,发现它没有把Image$$RW_IRAM1$$ZI$$Limit替换为__initial_sp,但工程也能跑,这是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但是发现直接用cubemx创建的工程(加threadx)也没有勾选微库就没问题,发现它没有把Ima ...

这个的作用是把剩余RAM空间给ThreadX动态内存使用,如果你用不到,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