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finit返回值的问题

楼主(2020-08-05):
例程中返回结果提示:
/* FlashFs API的返回值 */
static const char * ReVal_Table[]=
{
        "0:成功",
        "1:IO错误,I/O驱动初始化失败,或者没有存储设备,或者设备初始化失败",
        "2:卷错误,挂载失败,对于FAT文件系统意味着无效的MBR,启动记录或者非FAT格式",
        "3:FAT日志初始化失败,FAT初始化成功了,但是日志初始化失败",
};
Return Value
  • 0 - No error.
  • 1 - IO Error. IO/driver initialization failed, or there is no media, or media initialization failed.
  • 2 - Volume Error. Mount failed. For FAT this means invalid MBR, boot record, or invalid FAT formatting.
  • 3 - Driver Configuration Error. As a result of wrong configuration settings in File_Lib.c
  • 4 - Journal initialization failed. FAT was initialized, but the FAT journal initialization failed. This could be due to the lack of free space on the media or invalid journal structure. File system is OK. Files can be opened, read, written, closed without using the journal.

大佬这里应该不对,对应错了

网友:
对,要修正下。

现在新版的改成这样了;
/* FlashFS API的返回值 */
static const char * ReVal_Table[]=
{
        "fsOK:成功",
        "fsError:未指定的错误",
        "fsUnsupported:操作不支持",
        "fsAccessDenied:资源访问被拒绝",

        "fsInvalidParameter:参数无效",
        "fsInvalidDrive:驱动无效或驱动不存在",
        "fsInvalidPath:路径无效",
        "fsUninitializedDrive:驱动未初始化 ",

        "fsDriverError:读写操作",
        "fsMediaError:媒介错误",
        "fsNoMedia:媒介不存在,或者未初始化",
        "fsNoFileSystem:文件系统未格式化",

        "fsNoFreeSpace:没有可用空间",
        "fsFileNotFound:文件未找到",
        "fsDirNotEmpty:文件夹非空",
        "fsTooManyOpenFiles:打开文件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