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如何在ThreadX里面单纯的通过其API识别内核已经启动,给的函数TX_THREAD_GET_SYSTEM_STATE

楼主(2020-08-05):
原始定义:
#define TX_THREAD_GET_SYSTEM_STATE()        (_tx_thread_system_state | __get_ipsr_value())

其中_tx_thread_system_state 有三个形参:

#define TX_INITIALIZE_IN_PROGRESS             ((ULONG) 0xF0F0F0F0UL)
#define TX_INITIALIZE_ALMOST_DONE            ((ULONG) 0xF0F0F0F1UL)
#define TX_INITIALIZE_IS_FINISHED               ((ULONG) 0x00000000UL)

而 __get_ipsr_value是发生中断后,中断的异常号获取,等于0表示在任务里面调用,非0表示在中断里面。
看了几处代码,他们的意思是这么判断:

if (TX_THREAD_GET_SYSTEM_STATE() >= TX_INITIALIZE_IN_PROGRESS)
{
    系统还没有初始化
}
{
    系统已经启动
}

楼主:
找到根节了:

变量已经做了全局初始化,之前还以为没有做全局初始化就做判断使用,感觉有点不放心。
/* Define the current state variable.  When this value is 0, a thread
   is executing or the system is idle.  Other values indicate that
   interrupt or initialization processing is active.  This variable is
   initialized to TX_INITIALIZE_IN_PROGRESS to indicate initialization is
   active.  */

volatile ULONG  _tx_thread_system_state =  TX_INITIALIZE_IN_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