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Driver] 基于STM32H7的CMSIS-Driver驱动实现串口DMA和串口中断两种方式案例【已发布】

楼主(2020-08-05):
说明:
1、做这里例子有两个意义,一个是RL-USB的虚拟串口使用,另一个是ESP32和ESP8266的驱动使用。
2、H7版的串口DMA方式不支持串口不定长,即CMSIS-Driver未做支持,而F4版本的是支持的。
3、中断方式例子做了一个简单的回环,接收一个字符后,发送回去。
4、DAM方式也是一个回环方式,固定接收32个字节后,发送回去。
     使用DMA方式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如果开启了串口缓冲区所在RAM的Cache,用于串口的DMA发送缓冲和接收缓冲务必设置为32字节整数倍,且缓冲地址必须32字节对齐。
     调用那个发送和接收DMA函数要是32字节整数倍,否则会自动按照串口中断方式收发。
5、用的是V7板子,串口波特率115200,8bit数据,1个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

例程下载:

注意下面的这几个软件包要都安装当前的最新版:

CMSIS-Driver框图: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下载了历程 上位机每隔10ms下发hello world 过一段时间就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历程 上位机每隔10ms下发hello world 过一段时间就会死机

这个例子不能随便发,没有做DMA不定长传输。

固定32字节的发送和接收。

而串口中断方式做的是单字节的接收处理,建议简单研究下使用,CMSIS-Driver做了专门的help文档可以学习。

网友B:
如果想用H7 CMSIS-Driver的串口去驱动ESP32或ESP8266  或者 驱动EC20后PPP拨号,都不支持任意长度接收咋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用H7 CMSIS-Driver的串口去驱动ESP32或ESP8266  或者 驱动EC20后PPP拨号,都不支持任意长度接收咋搞

任意长度接收用串口中断方式。

网友(2021-03-02):
请教硬汉,这个驱动里调用USARTdrv->PowerControl(ARM_POWER_FULL);初始化串口和DMA,在最后

网友C:
请教硬汉,这个驱动里调用USARTdrv->PowerControl(ARM_POWER_FULL);初始化串口和DMA,在最后
      HAL_UART_MspInit (uart->h);
      // UART peripheral reset
      UART_PeripheralReset (uart->reg);
最后调用 UART_PeripheralReset (uart->reg);不是把前面的初始化又都复位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硬汉,这个驱动里调用USARTdrv->PowerControl(ARM_POWER_FULL);初始化串口和DMA,在最后
      HAL_UA ...

这个就是要复位。配置在后面呢
  /* 配置异步,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
    USARTdrv->Control(ARM_USART_MODE_ASYNCHRONOUS |
                      ARM_USART_DATA_BITS_8 |
                      ARM_USART_PARITY_NONE |
                      ARM_USART_STOP_BITS_1 |
                      ARM_USART_FLOW_CONTROL_NONE, 115200);

    /* 使能发送和接收 */
    USARTdrv->Control (ARM_USART_CONTROL_TX, 1);
    USARTdrv->Control (ARM_USART_CONTROL_RX, 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要复位。配置在后面呢
  /* 配置异步,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
     ...

哦,我搞错了。我以为HAL_UART_MspInit对GPIO也复位了

网友D(2022-06-19):
请问硬汉,我想通过 ARM_USART_EVENT_RX_TIMEOUT 这个event来实现不定长数据接收,
但是程序进不去这个中断,后来发现USART_STM32H7xx.c中的Capabilities结构体的event_rx_timeout 是0。

1)请问这是因为现在的cmsis-driver还没有实现这个功能吗?

2)请问现在怎么才能实现不定长数据的接收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硬汉,我想通过 ARM_USART_EVENT_RX_TIMEOUT 这个event来实现不定长数据接收,
但是程序进不去这个中 ...

H7这个驱动做不定长不方便,而F4的很方便,可以参考。

基于V6的CMSIS-Driver串口应用,支持8串口DMA不定长收发,比CubeMX还要省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714&fromuid=58

网友E(2023-03-23):
请教硬汉哥, 这种cmsis_driver的方式好像不支持arm-gcc的那套开发环境吗? 我感觉硬汉的教程也没有讲gcc的开发环境那一套, 我刚刚开始使用stm32开发项目, 感觉使用makefile构建这一套才是最清晰最舒服的, 但是大多数教程啥的还是用mdk, iar那种开发环境的人多, 很多框架的移植什么的也只有mdk什么的教程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硬汉哥, 这种cmsis_driver的方式好像不支持arm-gcc的那套开发环境吗? 我感觉硬汉的教程也没有讲gcc的开 ...

CMSIS-Driver源码都是纯C的,本身设计是支持IAR,MDK和GCC,你可以移植源码自己使用。

网友F(2023-10-14):
到目前,H7的CMSIS-Driver,DMA方式还是不支持串口不定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目前,H7的CMSIS-Driver,DMA方式还是不支持串口不定长吗?

对。